请教一个灰度图在维宏系统里雕刻的问题

楼主(2011-11-21):
请教:灰度图怎么在精雕里操作,可以输出成.nc的格式进行雕刻呢?谢谢啊!

网友:
可以。。。看你用什么软件做的图了。。精雕的也可以转成nc。在进维宏雕刻

网友A:
先要做出刀路才行的

精雕输出eng格式 再装换成.nc导入维宏执行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雕输出eng格式 再装换成.nc导入维宏执行加工

能说的详细点吗?比如现在灰度图输入到精雕,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输出成eng,如何转换成.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