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尾巴很软!还有金鱼尾!还带一点温飘!用的GY401+ ...
425!!尾巴很软!还有金鱼尾!还带一点温飘!用的GY401+DS620!

楼主(2011-11-21):
425!处女飞!尾巴很软!还有金鱼尾!还带一点温飘!用的GY401+DS620!塑料尾垂翼的震动很小基本看不出!大家别难过我看看什么问题!
陀螺感度95!不追尾!但是有金鱼尾!我现在是无从下手啊!啥解决啊1

网友A:
陀螺感度我一般不调那么高的,调机的时候80+就可以了。感度太高会有金鱼尾的。

网友B:
这么好的锁尾套装都柔+金鱼尾
1、看看尾管上固定锁尾拉杆的那个限位器是否固定好。
2、锁尾舵机舵臂再往外走一格试一试。
3、陀螺感度调低一点,看还有金鱼尾没?

网友C:
换个陀螺再试一下

网友D:
90+ 感度 你真是人才

楼主:
感度90不追尾啊!但是发现插上电!GY401检测时!尾舵机不抖舵!检测完毕!红灯恒亮时!尾舵机就开始抖啊!感度50(非锁尾模式) 不抖舵!感度越高!抖舵频率越快啊!但是尾舵机直接插在接收机上第4通道时!就不抖舵啊!怎么回事啊!

网友B:
赶快打开陀螺看看,是否有螺丝

网友E:
螺母版401~~~

楼主:
我的不是啊!

网友F:
小胖,明天来试下我的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