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视 火狐 配件质量 X1(EP100PRO)炸了!用 zifei 100-SE 侧板组修复!

楼主(2011-11-21):
还好这次在室外飞

第二电离地半米时整个尾部向上喷射鸡头惯性顷斜向下

损失:大桨 主齿盘 侧板组2 侧板组3 火糊255尾波箱 火糊255尾翼夹

断裂的侧板

尾管残余的波箱

找回的残余尾推组件

网友A:
自己雕的?

要注意强度啊

网友B:
自己做的机身?

网友:
标题

曾经很喜欢EP100,希望能有新出一个大小差不多的飞机。

网友C:
X1快出了

网友:
EP100很老了吧?现在一般都玩200或220

网友:
塑料就这样啊。。。真有爱就全换 碳纤。。。或者换机机 lz自己考虑啊

网友D:
皮带紧了吧!我在用它的塑料100机身和尾波,皮带不绷紧的。我那个碳纤机身早到了,还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雕的?
要注意强度啊

图片中黑色的 自飞 100-se 机身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的机身?

炸后修复的机身一半泰世原厂一半zifei

楼主:
引用 网友C:
X1快出了

已用上了 ZIFEI无副翼头 255尾管 255双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皮带紧了吧!我在用它的塑料100机身和尾波,皮带不绷紧的。我那个碳纤机身早到了,还没换。

皮带力度适中,火狐塑胶件不耐用,图片中255尾波上有二颗螺丝拧几下就滑了用扎带绑了固定

在也不用火狐配件,尾推准备换250或X2的

ZIFEI 侧板组精度还行 中心座比泰世原厂差

第二电起飞后不久 火狐255双推 整体喷射出去太可怕啦!

用火狐的小心了,哪天炸鸡打伤人后果很严重!!!

网友:
“第二电起飞后不久 火狐255双推 整体喷射出去太可怕啦!”
你好楼主,我分析了下,您的尾波箱子爆掉是因为螺丝松了,然后你用扎带裹住得,这个裹得力量根本不够,所以造成爆掉。
厂家出厂,配置了两种尾波箱的螺丝,一种是1.4*6的螺丝,另一种是1.5*5螺丝,1.4的螺丝因为比较细,所以担心滑丝,所以又配置了1.5的螺丝!
还可以使用1.4*8或者1.5*8的螺丝,整个将尾波箱穿过拧紧
模型不是玩具,警钟长鸣,在每次起飞前都希望大家检查下飞机,如螺丝松动是最可怕的,塑料零件,一般不会产生像金属件那样,因为震动而震松螺丝,但是会发生,螺丝滑牙,一般都是因为螺丝拧塑料的时候,拧滑了,但是用大一号的螺丝即可以解决!
火狐的产品如发生滑牙现象,可以联系商家,免费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E:

给你根杆酒能往上爬(在野不买火狐产品及配件)几颗螺丝对不起快递费

网友:
我也买了火狐 现在想换zifei 但是淘宝上根本找不到啊 楼主zifei的配件哪里买的? 能否PM下地址
谢过

网友:
志飞的产品过段时间可以到火狐的店里去找,全面代理了

网友:
代理了?神奇。。我记得自飞对火狐评价不好啊

网友:
需要zhifei配件可以联系zhifei公司 李老板 Tel:13802551928  黎老板Tel:13682665368 至于zhifei是否让火狐做代理,细心的你电话问问就知道了嘛 对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网友G(2012-03-21):
折腾吧!在折腾中享受!

网友H:
这部机配N兄许久了... 炸得壮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