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红的3GX 1.2安装设置心得,与大家分享,呵呵

楼主(2011-11-21):
硬件安装篇

因为遥控设备种类繁多,不同的设备和3GX的连接也有不小差异,虽然装机说明书和3GX软件里都有接线范例,可是还是需要模友们掌握要点灵活运用哦

我们先来讲最简单的Futaba S.Bus系统接线法

S.Bus最简单,只需要一条三芯信号线连接3GX和接收机即可

重点是注意线的颜色和方向

然后分别插入斜盘舵机和尾舵机

AIL接副翼舵机,ELE接升降舵机,PIT接螺距舵机,RUD接尾舵机,THR接电调(图中未接),注意信号白线向上(图中是橙线)

硬件完成连线后,接下来的重点就是确认发射机的通道顺序,3GX的S.Bus输入已做了预设,发射机的通道顺序必须如下:
(1)AIL副翼,(2)ELE升降,(3)THR油门,(4)RUD尾舵,(5)GAIN尾舵感度,(6)PIT螺距,(7)GOV定速(电直用不到)

这里以Futaba 12Z为例,新开模型

选直升机,斜盘用HR3

发射模式当然是这个啦

12Z新程序默认通道顺序可以到Servo Monitor菜单里看(其他控也有类似菜单)
可以看到3通道是PIT,6通道是THR,不符合3GX信号顺序要求

那就到Function菜单里做修改

选中3通道的PITCH(螺距),按下按钮,更改为THROTTLE(油门)

更改后

同样方法修改6通道输出信号

更改后变为如下

在Servo Monitor菜单看通道顺序就正确了

好,S.Bus连接和发射机基本设定就算完成了

接下来讲标准接收机接法

连接标准接收机要用到彩虹线,各位只要记住彩虹线的颜色代表如下:
彩虹线一共6个颜色,分别是红、橙、黄、绿、蓝、紫,按顺序是红色接AIL副翼,橙色接ELE升降,黄色接PIT螺距,绿色接RUD尾舵,蓝色接GAIN尾舵感度,紫色接THR电调

上图的接法就是3通道对应PIT螺距,6通道对应THR油门电调,下图则是3通道对应THR油门电调,6通道对应PIT螺距
看出区别来了吗?就是黄色和紫色顺序不同而已,这个取决与你的发射机通道顺序,明白了吗?

另外,JR和Spektrum系统的模友也不少,接线颜色口诀一样,接线顺序略有区别,先上AR7000的

其它通道插法按上面的颜色对应口诀,重点要注意一下蓝线(尾舵感度)插在接收机上的位置,下图是将蓝线插在AUX2通道上,这是比较常见的插法,但是要注意的是发射机的通道输出是否正确

AR7000的接线实图

RG831的接线实图

同样我们来新建一个模型

模型名称随意,好记就行

直升机模式

到这里就是重点了,Input Select就是分配接收机上对应通道输出什么信号,默认是接收机的AUX2通道输出AUX2,GEAR通道输出GEAR

因为刚才我们的蓝线(尾舵感度线)插在AUX2上,所以在这里就要将AUX2输出设定为GYRO,这样在感度菜单中调整的参数才会反映到陀螺上

如果你把蓝线插到接收机的GEAR通道上怎么办呢?

很简单啦,就是把Input Select的GEAR输出修改为GYRO,如图所示

AR7000可以用上面两种任意接法,AR6100就只能接在GEAR通道上了,所以控上也是和上图一样GEAR对应GYRO(因为输出插座会完全用光,建议连线前就做好对频工作)

最后记得将斜盘模式设置为3 SERVOS 120度就可以退出系统菜单了

好,最后来讲讲JR/Spektrum的卫星接收机的接法(下图中对频跳线已插在3GX上,用卫星接收机有2种失控保护模式,一种是只做油门通道保护,一种是保持最后姿态,具体操作方法见说明书详细解释,实践操作一下就明白了,很简单)

450和500用单个卫星接收机没有问题,600和700建议还是2个卫星接收机互为90度更保险一些,这个是俺的700E V2的连接方式,卫星接收插头的地方建议用热熔胶封住,避免震动导致松脱

用卫星天线的好处也是布线简单整洁,3GX本体上只要接4个舵机1个电调还有供电线就可以了

BEC供电部分俺做了点小改进,双线并行输出,增加耐流外多一个保险,注意插线方向,错了会短路哦,呵呵

3GX用卫星接收模式,通道顺序也已经预先定义了,所以必须将尾舵感度通道分配到AUX2上,GEAR通道做定速用途,电直上可以不用去管

好了,硬件连线部分讲解完毕,限于手上只有这些设备,如果设备不同的模友请自行举一反三处理,如还有不明白的可随时发问

楼主:
软件安装篇

3GX最新版的1.2固件和软件据说是通过亚拓厂手大量密集测试飞行后做的修改版本,与之前流出的1.2Beta还有不小改进,官网下 载地址:
http://www.align.com.tw/alignhtml/CH/3gx_update/3gx_update.html

下 载、解压、双击setup.exe安装,安装过程中在线更新微软.NET Framework 3.5需要花点时间耐心等候,安装完后桌面上就多了一个3GX 1.2的运行程序图标,然后先插上3GX的USB传输线,让系统自动识别并安装好硬件驱动程序,再双击桌面上的程序图标,首先看到的是语言选择界面:英语和繁体中文,选繁体中文基本上都看得懂啦

先把USB数据线插到3GX本体上,4针插口注意插入方向

然后把发射机打开,再给3GX通电,就可以看到3GX固件版本和连线状态

如果不是1.2版的,多一道工序,先到“韧体升级”里刷新3GX的固件(韧体是台湾叫法),1.2的软件可以自由做固件版本的升降级,右下角的解除更新就是降级,更新就是降级,千万注意,如果点过"更新"按钮,即使你不升级直接退出程序,软件也会将3GX的所有参数恢复出厂默认值并写入(这是今天下午在准备帖子素材的时候刚刚碰到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程序BUG,待证实)

解除更新,可以将3GX的固件版本降回1.0或1.1

选择更新则只有一个,当然是升级到最新的1.2版啦,呵呵

进入升级程序后只要点击Update按钮,几秒钟后就提示升级完成,然后看到舵机自动重新自检,升级就这么简单,退出程序再进设置吧,呵呵

刷新完固件先别急着动发射机,我们继续先把飞行风格参数设定好,这里以俺这几天连续飞行测试并调整后的450PRO V2设置参数为例:
飞行风格默认是60,数字越小动作越硬,数字越大动作越灵活,俺第一次试飞的时候调到80多结果飞起来像空中的泥鳅一样,滑的厉害,几乎抓不住飞机了,呵呵
经过多次飞行后俺把飞行风格降到了40-45的样子,比较跟俺的手了(可能机型不同、动力配置不同、每个人的手感不同,俺写在这里的数值仅供大家参考使用,也可根据个人习惯稍做调整,调整幅度每次10单位就可以了,如果您有更好的设置也欢迎拿出来共享探讨),然后打勾“TREX 450 高阶”,再打勾“自定”,就可以开放其它详细参数调整了

副翼参数(刹车默认感度从70修改为40,EXP从0改为1,上课时特地问了涂工和袁工,确认3GX的软件EXP和遥控器上的EXP不冲突,是叠加运算的,也就是说软件里设置了1单位的EXP,遥控器的EXP设置也可以同时起作用调整手感):

升降参数(设定同副翼参数一样):

尾舵参数(减小了刹车感度,提升了自旋补偿,加了一点点尾舵加速调整,因为3GX反装所以将反扭力补偿打到反向,实际还要等下到尾舵陀螺设定的最后一项再确认一次,这个留到后面详细说):

其它参数(降低了十字盘回复水平速度,开启循环螺距柔化并设置为30-35左右),好了,这些都设置完后点右下角的“Write”,就可以把所有设定值一次性写入到3GX中了,写完之后先关闭设置软件,然后再拔出USB数据线,软件设定部分工作顺利完成

楼主:
遥控器设定篇

好,现在开始设定发射机了,这次俺用DX7SE做示范(续刚才一楼新开的模型),先开发射机,打开油门锁定,按住3GX的小按钮给飞机通电,跑马灯开始走的时候放手,STATUS状态灯常绿、DIR绿灯常亮后即进入3GX的DIR设置模式,请注意,这个模式要设定的步骤和参数都很重要,务必要细心设置

先确定斜盘3个舵机的上下运动方向是否正确,推油门摇杆,螺距上下走动的时候哪一个舵机反向运动了就在反向菜单中修改,前后倾斜和左右倾斜反向的话不在这个菜单中调整

前后倾斜和左右倾斜反向的话在这个菜单中调整,AILE管左右倾斜,ELEV管前后倾斜,如果和打舵方向相反的话,将+数改为-数即可,数值多少先不用管它

舵机运动方向和摇杆操作方向都一致之后,将油门杆推到50%的中点上,保持不动

然后到SUB TRIM(舵机中立点微调)菜单中,将AILE(副翼)、ELEV(升降)、PIT(螺距)3个舵机的舵臂都调成水平输出

舵机中立点水平之后,调整舵臂到十字盘的连杆物理长度,使十字盘水平(可用十字盘水平器来校准)

最后,调整十字盘内圈球头连杆到大桨夹的距离,用螺距尺校准为0度(照片为有副翼直升机,这里做参考图用)

好,0度螺距得到后就可以推油门摇杆到最上或最下来测量最大集体螺距,软件左边的说明里推荐了各个级别直升机用的螺距大小范围,实际度数可根据个人需要来决定使用

最大正负螺距在SWASH MIX里的PIT进行调整,450PRO V2俺飞+-13度

上面初步调整完十字盘运动方向、水平、螺距中点0度、最大正负螺距后就可以进入最重要的循环螺距设定工作,在这之前再重申一下:不要像有副翼直升机一样再去测量和校准最大最小螺距的十字盘水平,无副翼不需要调整舵机的ATV(EPA),请保持默认100%即可(为什么俺的RUDD通道是150%/150%呢?继续往下看,呵呵)

楼主:
3GX最最重点的部分--循环螺距设定

接下来,我们要设置的就是3GX最最重点的部分--循环螺距设定
在说3GX循环螺距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俺很久以前发的一篇帖子,是关于调整锁尾陀螺的经验:

千红的JR G770T个人调整功略和心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7855

文章中有几个要点:尾舵通道的SUB TRIM必须为0,通过增加尾舵通道的ATV(EPA)来提高陀螺的分辨率,修改Rudd通道的D/R设置尾舵的自旋速率,修改Rudd通道的EXP设置飞行的手感,各位还有印象吗?如果没有的话,请在仔细阅读一下这篇文章,呵呵

在尾舵的概念里只有尾舵行程大小,你从来也不必知道最大正负螺距是多少度对吧?你的手感需要的只是尾巴每秒转几度(几圈),自旋速度太慢了不舒服,太快了控制不住,那怎么来调整尾巴最大自旋速度呢?可以用ATV(EPA),也可以用D/R,区别是ATV是全局设置,D/R可以在不同的飞行模式使用不同的数值,这样说能理解吗?

OK,如果理解了,那么把锁尾陀螺的概念转换到十字盘上,左右倾斜是一个"锁尾陀螺",前后倾斜又是一个"锁尾陀螺",你需要知道“最大正负螺距(循环螺距)”吗?答 案当然是不需要,你要找的是“翻滚速率”这个感觉,就是机体每秒滚转多少度的感觉

从3GX的性能表里我们可以看到最大侦测侧滚和前后滚角速度是+-300度/秒,最大侦测尾舵角速度+-600度/秒,传感器解析度是12bit

那我们具体如何来设置这个“翻滚速率”呢?

首先我们要提高侧滚和前后滚的陀螺分辨率,看图说话,先把油门摇杆推到50%螺距0度的位置(俺是左手油门),为了提高陀螺的分辨率,我们要加大副翼的“行程”,遥控器上AILE的混控量的初始值是60%,图中将副翼摇杆往右打到底

HOLD住副翼摇杆,在60%的基础上,我们继续往上加大AILE的数值,直到舵机最大行程而不卡死,然后把AILE的数值直接填到ELEV上(注+号和-号就不要抄过去啦,原来是+的保留+,原来是-的保留-,仅改动数值为一样),用通俗的话来说这一步工作相当于设定了尾舵的最大行程,防止舵机卡死,只要物理行程限定了陀螺仪会自动接管控制在行程内工作,事实上尾舵机在空中飞行时几乎是没有机会到最大行程位置的,同样道理,你也不用担心飞行时十字盘前后、左右倾斜的时候会被卡死,呵呵

呵呵,看到这么大的数值会不会觉得很吓人?   俺测量过了,如果按照有副翼的方法测量这时的循环螺距正好是+-15度,哈哈,别担心,我们实际飞行中不是靠这个循环螺距工作的。下面怎样来理解“提高陀螺的分辨率”,因为对于3GX最大角速度300度/秒来说,300/60=5和300/85=3.5比较,是不是每个百分点更精细一些呢?也就是说,你降低一个百分点,机体的翻滚速率减小5或3.5度/秒,是不是后者调整起来更细腻一点呢?呵呵

设定完成之后,请保持油门摇杆50%螺距0度的位置,按3GX上的SET按钮进入E-LIM灯升降行程设置

推升降摇杆到最上面保持一会再放开,3GX上的E-LIM灯会持续绿闪,图中的这个方法是袁景伟工程师教俺的,这样可以避免干涉到副翼摇杆,呵呵

再按3GX上SET键到E-REV灯升降修正方向设定,这个根据实际调整,再按3GX上SET键到A-LIM灯副翼行程设置

将副翼轻轻向右打到底保持一会再放开,3GX上的A-LIM灯会持续绿闪

继续按3GX上SET键到A-REV灯副翼修正方向设定,这个也根据实际调整,最后按一次SET后,3GX重新自检结束设定

现在,请将发射机菜单重新切到SWASH MIX里,我们先把刚才设定的AILE和ELEV混控量各减小10%(仅为建议值,怕您一下子适应不了太快的翻滚速率),等下去外场飞的话,手感容易掌握一些

有模友要问了,为啥要在这里减去10%呢?当然是为了减小“翻滚速率”啊,呵呵
来,我们比较一下降低这10%的混控量后,3GX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在85%没有改之前,先将3GX和USB数据线连起来,运行3GX程序,然后到“动作速率”菜单中看看

奇怪,看啥呢?来,这个时候,请把副翼、升降、尾舵摇杆都打到底试试

我们再来看软件界面上发生了什么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到,副翼和升降的翻滚速率都是每秒300度(这里尾巴显示每秒557度是因为俺的尾舵已经提前设置好了,如果没有设置过,最大应该是每秒600度)。。。说实话,这个翻滚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俺是吃不消控制,哈哈,你要是想尝试一下的话就都保持85%飞起来看看,副翼和升降杆推的小心一点别太猛了,呵呵

OK,那么减小10%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翻滚速率有啥变化,副翼滚转速率每秒255度,升降滚转速率每秒259度,现在可以确认在飞行模式的时候调整Swash Mix的AILE、ELEV混控量对翻滚速率的影响了吧? 我们在外场试飞行的时候将继续通过遥控器的Swash Mix调整翻滚速率,直到符合你个人的手感就对了

好了,无副翼十字盘这部分重点设定讲解完毕,去外场前记得还要重新设定一次尾舵陀螺,设置方法同GP750/780/900,这个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俺就不多说了,只是3GX 1.2更新后多了一个正反向补偿设置,在尾舵设定最后一项会所有绿灯全亮,STATUS(状态灯)绿色代表正向补偿、切到红灯是反向补偿(反装3GX必须选红灯)

经过多次试飞后,俺的翻滚速率又降低了一些,副翼和前后翻滚速度略有不同,比较跟俺的手了,最大集体螺距是+-13度,4-5级大风天里飞的很爽,呵呵

对了,再补一张俺的尾舵D/R EXP设置,配合刚才尾舵ATV(EPA) 150/150哦,要是D/R是100的话。。。自旋速度会超出你的想象,你敢不敢试试?哈哈

====================================================================================
外场初次试飞篇

3GX初次起飞前在地面务必再次确认三轴陀螺的补偿方向是否正确、摇杆打舵方向是否正确,如果方向设置错误一定会秒炸的哦。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必须确认机体重心在主轴上,这个通过调整电池固定位置即可。

起飞时先推一点油门杆,让大桨缓起动并转到匀速中速,然后再继续推油门离地,因为无副翼系统的三轴陀螺感应必须大桨达到一定转速后才会正常反馈和补偿动作。

起飞后,稍稍飞远爬高,然后摇动前后左右倾斜舵量,看机体是否会偏转过快,如果感觉偏转过快手感掌控不好,就慢慢降落下来,继续降低Swash Mix中的AILE和ELEV混控数值(两者不一定要一样数字,根据手感来确定,但是有一个重点要注意,就是不要将混控数值低于你之前确定的最大值的一半,否则翻滚速率太低陀螺的解析度不够也是很不好飞的),反复调整几次应该就能找到合适你的手感,如果摇动摇杆停止后机体有震荡发生,可以略微降低3GX本体上的感度旋钮(AIL管左右倾斜,ELE管前后倾斜,逆时针是降低感度,顺时针是增加感度,出厂默认位置在中点50%),如果靠感度旋钮调整无效,那很有可能是机械上有较大虚位,比如横轴橡胶老化或偏软,大桨夹轴承虚位大,中联(T头)虚位大,斜盘舵机舵臂虚位大,视具体情况进行更换和维护保养。

接着试一下尾舵的正反自旋是否合手,尾舵打到最大后的自旋速度是否能完全控制住,自旋速度是否对称、均匀,自旋修正是否能将机体维持在基本定点的感觉上,尾舵部分俺这帖没有强调安装和设置,俺个人认为这是直升机入门最基本的调整要点(还有包括消除机体震动这块也算是最基本的要求),各位应该主动自觉去掌握,一台尾巴都控制不舒服的直升机怎么能爽飞呢?

再接着可以试试顺风和逆风的航线,高度不用太高,试试让直升机走长距离直线航线,看看是否会抬头或者降高度,或者海豚跳,这也是和ELE升降通道的感度有关。会3D的模友同时还可以测试一下顺风和逆风下快速前进横滚或快速后退横滚,是否能在一条直线上,这个在3GX软件里有专门的一条设置参数。

最后,切3D试飞啦,这个只有你自己来感受合不合适了,不合适就下来继续在3GX软件里调整飞行的风格参数,或者是控上的D/R和EXP等等。

=================================================================================
其实好像还有很多细节没有讲到,等大家提问或者俺想到了再补充吧

总算匆匆忙忙把心得初稿写出来了,总想尽量避免写错东东,不然误导了大家就不好了,如果俺哪里写错了也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俺也会不断修正本文,谢谢大家耐心观看,呵呵

网友A:
千红用YT的东西大概都是免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红用YT的东西大概都是免费吧?

也要自己花钱买的

网友:
 终于发帖了,感谢阿

网友:
千红每每分享很有用的东西,这绝对要顶

网友:
等千红编辑,应该在关注3GX中!!!

网友:
 哥 天天在盼你得教程,快点,快点,在快点,我的小鸡鸡都静态了, 昨晚自己研究都出血案了

网友:
顶起了,等续篇

网友:
千红的贴子很具有教学意义!非常好!

网友:
手机看了点点'回家收藏''请问千红哥'3G也可以用电脑详细设置?

网友:
这个要顶。。。。。。。。重点请讲解3GX以70%默认升降、副翼参数设置DIR。。。 那次听得忘记了~

网友:
等教程,等存钱,等买鸡!

网友:
在此留名!~顶红哥

网友:
千红的帖必顶啊 期待你的教学帖

网友:
等待下篇

网友:
留名标记,等待更新!

网友:
早早的开始等新春版  现在的V2 价格太不给力了

网友:
急,还没发完啊

网友:
继续等待更新!

网友:
耐心等待篇

网友B:
你好千红,我700e3GX 《设定中立点 十字盘水平  大桨零度 》舵机中立点是在控里微调吗?谢谢。第一次接触无副翼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终于写完了,呵呵   俺要睡觉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千红,我700e3GX 《设定中立点 十字盘水平  大桨零度 》舵机中立点是在控里微调吗?谢谢。第一次接触无副翼

是的,没错,只能在3GX的DIR设定模式,用控的SUB TRIM菜单来调整舵机中立点

网友:
解說的真詳細

网友:
千红大哥的帖通俗易懂,谢谢啦

网友:
教学贴,必须顶

网友:
太高阶的内容了,先收藏为以后学习用

网友C:
千红,如果把循环螺距在0度的时候设置到最大形成,但是当集体螺距打到最大的时候再升降和副翼同时打会有干涉,那是调整到不干涉为止 还是不理他,3gx好像又不给开e-ring功能的~~

网友:
看看千红的帖子。感觉对3GX的调整千变万化。。千姿百态。。。就没有一个什么标准可言

网友:
帮顶,辛苦了,等我有了3GX慢慢看

网友:
今天中午把3gx升到1.2了 晚上重调一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引用“OK,那么减小10%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滚转速率有啥变化,副翼滚转速率每秒255度,升降滚转速率每秒259度,嗯,这样等下可以试飞看看啦。外场飞行的时候再通过遥控器这里调整翻滚速率,直到符合你个人的手感就对了”,这里所说的外场飞行时再通过遥控器调整翻滚速率,是指调哪里?是遥控上的SWASH MIX十字盘混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红,如果把循环螺距在0度的时候设置到最大形成,但是当集体螺距打到最大的时候再升降和副翼同时打会有干涉,那是调整到不干涉为止 还是不理他,3gx好像又不给开e-ring功能的~~

当然是不用管他,控上打多少舵,只是告诉3GX翻滚速率是多少,摇杆最大位置就是最大翻滚速率,而不是机械顶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应该亲自试试看俺说的调整方法看,不实践怎么知道对还是不对,行还是不行? 呵呵

实际上每个人的手感也是千变万化、千姿百态,请问这个手感有什么标准可以参考?当然是先拿人家的设置尝试一下,合适就用,不合适就稍做修改再用,对吧?其实俺也很想知道小神童柯奂辰和Alan他们的飞行风格细微设置不同在哪里,能尝试一下大师级的设定估计会很好玩,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OK,那么减小10%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滚转速率有啥变化,副翼滚转速率每秒255度,升降滚转速率每秒259度,嗯,这样等下可以试飞看看啦。外场飞行的时候再通过遥控器这里调整翻滚速率,直到符合你个人的手感就对了 ...

当然是Swash Mix里的AIL和ELE混控量啊,两者根据实际翻滚速率来调整,没有规定要用多少数值,调多少只要你感觉舒服就可以了

如果下次重新进3GX的DIR设置菜单,记得先把你飞行中设定好的AIL和ELE混控量抄下来,然后恢复到75%-85%进行设定,退出3GX设定后再将抄下来的AIL和ELE混控量数值改回来,明白了没?

网友F:
学习了,不过还有个问题请教千红,我的3GX自旋速度不一样啊,感觉受风影响,不应该出 的现象吧。是哪儿没调好吧

网友:
千红是一个理论实践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不过还有个问题请教千红,我的3GX自旋速度不一样啊,感觉受风影响,不应该出 的现象吧。是哪儿没调好吧

尾舵自旋速度吗?俺飞起来好像没这个感觉,你可以上段视频看看吗?顺便说一下你是怎么设置的?

俺这帖还没来得及详细写3GX尾舵部分,不过俺个人的调法和俺写的JR 770T陀螺的调整方法一样,您可以参考 试试  (这论坛真奇了怪了,“考”“试”连在一起都要屏蔽?)

网友D:
OK,已明白,我的DIR设置时是80%,现在飞行中调成60%,就等着试飞了,好久没飞过,都快生锈了

网友D:
尾舵按你的设定ATV  L150%  R150%,D/R 70%,EXP30%,航线、上空、3D都设成一样的,需要分别设置吗?

网友D:
副翼和升降我只在软件里设置了EXP,均设为最高值5,控里就没有设置EXP了,合理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OK,已明白,我的DIR设置时是80%,现在飞行中调成60%,就等着试飞了,好久没飞过,都快生锈了

试试看就知道啦,会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舵按你的设定ATV  L150%  R150%,D/R 70%,EXP30%,航线、上空、3D都设成一样的,需要分别设置吗?

各模式可以分别设置,因为各模式大桨转速不同,操作手法不完全相同,对尾巴自旋的速度也要求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翼和升降我只在软件里设置了EXP,均设为最高值5,控里就没有设置EXP了,合理否?

可以,两边的EXP都可以设置,具体看你自己需要怎么样的手感

网友G:
那3GX电脑菜单里的感度速率顺滑都要怎么调才好啊????

网友:
看到更新 了

网友:
太棒了  造福模友啊  强烈支持

网友:
新手请教千红大师:听身边人说3GX1.1版本的比1.2的好用,1.2的飞机容易晃。我想用1.1版本的,550飞机适合用帖子中的调整方法和数值吗?正在装机等待指导中,请赐教!

网友:
补充一下:

因为以前飞了两个月的450是有副翼的,想把550的3GX也调成有副翼的感觉,适合用这个帖子吗?(只飞航线和悬停)

楼主:
事实上用过1.2就不会再飞1.1啦,呵呵

就是因为网络上经常会以讹传讹,所以都是听别人说怎么怎么,自己就不敢实践一下,新手老手都经常会有误区,如果再不负责任的传给别的模友就很容易行成对事物的偏见。

俺发帖子的目的是授人以渔,学会自己打鱼才是最快乐的事情,机型不同、手感不同,设置的参数自然不会完全一样,但是调整设置的思路和步骤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请仔细看帖,认真动脑,多多实践,你会大大减少走弯路的时间,从实践中学到更多的经验,呵呵

3GX要调整出有副翼的感觉也不难,让飞行风格更稳定一些即可,俺个人的设置偏向与3D飞行,不过你可以先试试俺调的风格飞飞看,然后感觉和你平时的飞行手感有什么不同,再做调整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3GX电脑菜单里的感度速率顺滑都要怎么调才好啊????

没有明白你指的是哪几项参数,建议是用默认的参数起飞,如果你是新手就选入门,如果飞过且比较熟练就选中阶,如果3D已经玩的很溜就选高阶。

3GX初次起飞前在地面务必再次确认三轴陀螺的补偿方向是否正确、摇杆打舵方向是否正确,如果方向设置错误一定会秒炸的哦。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必须确认机体重心在主轴上,这个通过调整电池固定位置即可。

起飞时先推油门杆,让大桨缓起动并转到匀速中速,然后再继续推油门离地,因为陀螺感应必须大桨达到一定转速后才会正常反馈和补偿动作。

起飞后,稍稍飞远爬高,然后摇动前后左右倾斜舵量,看机体是否会偏转过快,如果感觉偏转过快手感掌控不好,就慢慢降落下来,继续降低Swash Mix中的AILE和ELEV混控数值(两者不一定要一样数字,根据手感来确定,但是有一个重点要注意,就是不要将混控数值低于你之前确定的最大值的一半,否则翻滚速率太低陀螺的解析度不够也是很不好飞的),反复调整几次应该就能找到合适你的手感,如果摇动摇杆停止后机体有震荡发生,可以略微降低3GX本体上的感度旋钮(AIL管左右倾斜,ELE管前后倾斜,逆时针是降低感度,顺时针是增加感度,出厂默认位置在中点50%),如果靠感度旋钮调整无效,那很有可能是机械上有较大虚位,比如横轴橡胶老化或偏软,大桨夹轴承虚位大,中联(T头)虚位大,斜盘舵机舵臂虚位大,视具体情况进行更换和维护保养

接着试一下尾舵的正反自旋是否合手,尾舵打到最大后的自旋速度是否能完全控制住,自旋速度是否对称、均匀,自旋修正是否能将机体维持在基本定点的感觉上,尾舵部分俺这帖没有强调安装和设置,俺个人认为这是直升机入门最基本的调整要点(还有包括消除机体震动这块也算是最基本的要求),各位应该主动自觉去掌握,一台尾巴都控制不舒服的直升机怎么能爽飞呢?

再接着可以试试顺风和逆风的航线,高度不用太高,试试让直升机走长距离直线航线,看看是否会抬头或者降高度,或者海豚跳,这也是和ELE升降通道的感度有关。会3D的模友同时还可以测试一下顺风和逆风下快速前进横滚或快速后退横滚,是否能在一条直线上,这个在3GX软件里有专门的一条设置参数。

最后,切3D试飞啦,这个只有你自己来感受合不合适了,不合适就下来继续在3GX软件里调整飞行的风格参数,或者是控上的D/R和EXP等等

网友:
今天接到袁工的電話表示
進入3GX的歡迎畫面如有出現下列亂碼

可以在IE裡->查看->編碼->簡體中文,即可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稱贊千紅,上課認真,無私分享

网友:
LS查哪里哦

网友G:
有没有500EFL Pro 3GX 的详细设置啊,要飞3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500EFL Pro 3GX 的详细设置啊,要飞3C的

要这样的话,俺不是要买齐所有市面上的遥控器、所有市面上的直升机,分别单独详细写教程,不同的遥控器对不同的直升机还有N个组合,那俺要写到什么时候去呀。。。呵呵

楼主:
没有理解你意思,飞起来后急拉或急推升降舵,机体正确的反映应该是前后翻滚,怎么会变成急升或急降?

调整SUB TRIM的目的是设定0度螺距十字盘水平而已,不能随意加减数值,不在DIR模式下是不允许调整的,只能动外微调TRIM(这个微调是调整起飞偏向的)

网友:
发现3GX的界面很人性化。可惜亚拓450的无副翼是轴传动版的不适合我。

网友:
已入手3GX。。。。等待研究。。。

网友:
3GX功能强大手感可千变万化

网友:
感谢千红!写出这么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2012-01-03):
我的飞机跟你是一样的,照着你的帖子一路都能照做。我的控是JR XG7 2.4G七通道遥控器。请教有详细设定和安装教程吗?本人还没玩过飞机。求教。

网友:
千红我 新飞机2次都炸了  翻滚的时候就是度的偏快 唉 按你的调好了 今天准备试下看看看了
另外问下 为啥我飞机有时候会自动侧翻 忽然间的 请问这个应该在什么问题上呢  新飞机呢 整栋好像还算好啊

楼主:
首飞一定要先调整好前后左右翻滚速率

自动侧翻?是不是本体上AIL感度太高了?逆时针调小看看

网友:
千红,你好!老前辈,让人羡慕!让人崇拜!
向你请问一个问题,我在论坛看到有人讲:“3gx设置里有舵机中立点调整,不能用控的中立点调整。千万不能!”  与你说的相反,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错的? 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当然是不用管他,控上打多少舵,只是告诉3GX翻滚速率是多少,摇杆最大位置就是最大翻滚速率,而不是机械顶死

你设置完 3GX,正常开机,然后螺距/副翼/升降打到极限,看看摇臂上的拉杆球头扣会不会顶到舵机壳上,会不会嗷嗷叫... ...
3GX 能知道你什么时候产生干涉还能自动避免那还真叫个神了。
Swash AFR 的值是决定着 3GX 的轴向运动速率,但毕竟它也决定着它的老本行——“倾斜盘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设置完 3GX,正常开机,然后螺距/副翼/升降打到极限,看看摇臂上的拉杆球头扣会不会顶到舵机壳上,会不会嗷嗷叫... ...
3GX 能知道你什么时候产生干涉还能自动避免那还真叫个神了。
Swash AFR 的值是决定着  ...

尾舵机行程过大的时候,在地面打舵是不是也会顶死,飞的时候会顶死吗?顶死和自旋速率有关系吗?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机行程过大的时候,在地面打舵是不是也会顶死,飞的时候会顶死吗?顶死和自旋速率有关系吗?呵呵

话说的挺明白了反正你看着办吧,只不过别误导了新手就欧了。
要不你都飞到那个程度了我也多余回贴。

网友I:
千红,我用的是3GX,遥控器是JR DSX 9-2的,用EA101卫星天线。在尾翼陀螺仪的感度设置上,只有AUTO选项,但在设感度时,发现不起作用,我都调100%了,飞机没有反应。还有,听说要设一个AUX2的通道分配,但在DSX9-2里,找不到呀。我的飞机装好后,发现不管如何调,都有尾翼向逆时针方针飘移的现象发生。我四处问人,没有得到解决。

网友J:
我的700装上3GX就左右缓慢摆尾,千红能给点意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千红,我用的是3GX,遥控器是JR DSX 9-2的,用EA101卫星天线。在尾翼陀螺仪的感度设置上,只有AUTO选项,但在设感度时,发现不起作用,我都调100%了,飞机没有反应。还有,听说要设一个AUX2的通道分配,但在DSX9-2里 ...

DSX9在按住Enter开机的系统菜单中的Device SEL菜单里分配通道,将AUX2这列最下面设定为GYR即可,感度必须设置大于50,一般68-72上下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700装上3GX就左右缓慢摆尾,千红能给点意见么

慢速摆尾的因素比较多,大多是机械安装上没有顺畅或者虚位造成的,请仔细检查传动部分和尾推控制部分

网友(2012-02-04):
这个要顶的。收藏下来慢慢看

网友K:
千红大哥,我的控是FUTABA T8FG 调整Swash Mix我的控里面的Swash Mix不一样,怎么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千红大哥,我的控是FUTABA T8FG 调整Swash Mix我的控里面的Swash Mix不一样,怎么设呀?

Swash菜单在Linkage和Model中的界面是不同的,请仔细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Swash菜单在Linkage和Model中的界面是不同的,请仔细看

谢谢了,入手几个月3GX了,终于调好了手感,比之前好控制好多~!但始终没办法解决尾巴左摆右摆的问题,飞机实在振,尾垂直翼像蚊子的翅膀动得太厉害,换来换去都找不出问题,实在难搞!

网友:
刚入了3gx套装,这个要学习下

网友(2012-03-14):
期待千红的3GX 2.0版本设置贴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起。。正在装3gx

网友:
回复 楼主:

3GX上两个旋钮是什么意思?怎么调整?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你的参数,飞了下普通模式的悬停,手动修正有点迟钝,比如飞机往右斜了,我往左及时修正,但好像它比我反应慢一拍!

网友(2012-04-14):
绝对精华的知识,一下还消化不了。

网友:
啥时候也开贴讲讲2.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