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T6HP 6通遥控器,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1-11-21):
才做了个4轴,XXD 850KV的电机, XXD 30A电调, 1045桨, X模式, KK 5.5韩版飞控。

遥控器里有 D/R双重比率设定
EXPO指数设定
EPA舵角调整功能
TRIM微调设定功能
N-TH常规飞行油门曲线功能
N-PI常规螺距曲线功能
I-TH惰速提高右面曲线
I-PI惰速提高螺距曲线功能
REVO螺距-方向舵混控功能
GYRO陀螺仪混控功能
SWSH十字盘模式选择&十字盘模式最大舵角调整

作为一个只玩过3通道遥控玩具的菜鸟。。。  偶已经彻底晕了。。。
求高手解答啊~教我这个玩意儿怎么设啊~~~

网友:
你这个貌似是直升机模式吧 要固定翼的  然后任何混控都关了 舵量调到50%(100包你翻炸几个桨)

楼主:
怎么把遥控器调到固定翼模式啊?

网友:
“固定翼模式”SWSH  调为 1-s

N-PI常规螺距曲线功能
I-TH惰速提高右面曲线
I-PI惰速提高螺距曲线功能
REVO螺距-方向舵混控功能
GYRO陀螺仪混控功能
这些都不用管是直机用的

楼主:
这样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