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纠结死了

楼主(2011-11-21):
遥控玩具车  改装用天7控制   上柏通1.2G1.5W图传  可是遥控距离只有20到30米左右了    怎么办啊  所有频道都试了 距离都差不了    是不是我图传发射和遥控接收放的距离比较近的原因  车小 他俩距离10厘米     图传不上电   遥控距离正常了  麻烦大家给我解决下问题  谢了

网友:
很可能是烧了。

网友:
图传功率太大,距离遥控接收太近

网友:
这就是压制,我之前空中300米不到就压制了,昨天测试飞机上开着图传,控上用2DB天线空中500多米失控,加了功放无忧

网友:
关键是谐波

理论上2.4G和1.2G是不可能相互干扰的。除非谐波落在对方频点上。你的1.2G图传太次了…………

楼主:
不管图传次不次吧   怎么解决下啊  图传外壳上勾选的1.2G应该不会是2.4G的把    商家难道吧2.4G的卖给我说是1.2G的  不会吧

网友:
控是2.4G的吧?
如果是,换5.8G图传吧。

楼主:
哈哈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遥控接收没固定好  结果跑到图传下面去了  他俩重叠在一起  现在遥控接收在车头  图传在车尾  好多了  中间距离15厘米

楼主:
刚刚去马路上试了试  还是不行   遥控距离现在有50米了  增加了一倍的距离  可是我的车就那么大  已经车头车尾了  请教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压制的问  纠结啊  这要是上飞机上   坠机的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去马路上试了试  还是不行   遥控距离现在有50米了  增加了一倍的距离  可是我的车就那么大  已经车头车尾了  请教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压制的问  纠结啊  这要是上飞机上   坠机的命

外挂,可以搞个架子架起来或者伸出去

楼主:
没上图传试了试  NND  也是只能控制到50米左右   接收机有问题了么?????   一会拉个距离试试  NND  新接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