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前三点式降落技巧!

楼主(2011-11-21):
模拟器,就降落的时候,起落架老是损坏~油门不知道怎么控制,还有升降怎么掌握?高手教教!

网友:
关油 接前地1米多 给一点油 同时轻度拉杆 然后慢慢松油 拉杆不放

网友:
你可以先练习大仰角飞行,能够轻松的大仰角平飞,下一步再练习大仰角降落,就简单了

网友:
这个没法教的。

你要感觉飞机的失速点去到哪个程度,离地还有些许的时候,油门基本不需要了,就是靠你拉杆拉多少。

记住一点,拉了多少杆也好,千万不要松手,或者拉杆回中,

这个时候飞机速度很低,稍微松一下,飞机就一头载下去。

网友:
下滑的距离长一些,慢慢降,自己找感觉。

网友A:
有块足够大的场地什么都好办,场地不够就别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块足够大的场地什么都好办,场地不够就别想了。

网友:
前三点有一种比较暴力一点儿简单一点儿的着陆方法:

从第24秒开始看.

小角度下滑, 快接地时拉平, 收一点点儿油. 让飞机轻轻砸下来.

注意全程带着油, 否则容易发生点头甚至跳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