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烧螺距舵机

楼主(2011-11-21):
用的是MG90S
舵机
,别的型号换了很多,包括数字舵机65MG等,都没用,旋翼头调整过,也换过很滑顺,也没用,我用的是天七的控,我怀疑是控的问题,我有两架450SPORT,都这样,飞机好过两三个星期,这几个星期又这样,愁死了,请大家出出主意,谢谢!(升降舵机没烧过,螺距的每次必烧,副翼的偶尔出现,而且烧的都是舵机的
电机
,换个电机马上好)

网友A:
1. Hitec的HS-65MG不是数字舵机;
2. 烧舵机跟控通常不会有关系;
3. 检查一下电调的BEC输出电压设置,如果是6V的话有一些舵机承受不住。

网友B:
个人觉得电调BEC输出电压过高和多机不匹配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电调问题,那另外两个舵机怎么不烧?副翼的只烧了一次,升降的从来没有烧过。请指点,谢谢。而且两个电调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BEC输出如何检查和调整?

网友D:
要是用好赢电调的话!你可以把舵机输出改成5.2

网友E:
我的也是都是烧螺距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用的什么控?

网友F:
是不是短连杆那个舵机,是的话,估计是你的旋翼头比较涉,不顺滑。短连杆舵机受力最大造成的。
如果是换的凯旋电机,寿命本来就不长。动平衡不太好,而且轴不在电机正中间哦!我的3156的塑料齿就被凯旋电机给扫,装起是偏的间隙很大,一炸鸡就扫塑料齿。

网友G:
换好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