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这垃圾怎么飞不起来。(4旋翼4尾波总成像真飞狼~)最后张图是亮点~

楼主(2011-11-21):
没上壳没改旋翼总成前测试过JJ没问题,因为是收的2手600~~花了4天改好装好今天拿取飞场,,按照普通600的设置下飞不起来~然后大螺距试过飞不起来~再大油门大螺距还是飞不起来~整机比没改前重了1KG左右,难道这1KG要命?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吧~~花了不少米弄个静态来的话太坑爹了

这是飞场

这是飞场

这东西很不好找,出口再进口的玩意儿

这东西很不好找,出口再进口的玩意儿

旋翼头很厚实,质量不错~

旋翼头很厚实,质量不错~

装好的样子~~(华而不实的东西)

装好的样子~~(华而不实的东西)

JJ

JJ

问题解决后俺让这猩猩。。。。。你懂的。。。

问题解决后俺让这猩猩。。。。。你懂的。。。

楼主:
有模友说4片桨了应该改下减速比~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唉,表示LZ很有米啊,减速比,不是靠电机齿来调整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表示LZ很有米啊,减速比,不是靠电机齿来调整的么?
我意思是换小桨什么的~模友说不然换个大扭力发动机~?!

楼主:
齿比这块我真的是文盲了~~现在JJ都是原装亚托的齿轮组~如果换的话我应该换多少比多少的呢~?该换几个地方呢?

网友B:
怎么又发到这了

网友:
改齿比不合适吧,那样要改好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又发到这了
到处请教哎~~

网友:
不错,机机挺好看,不懂这四浆,帮顶。

网友C:
油门80%定速 螺距-2 0 4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80%定速 螺距-2 0 4度试试
嗯~~明天抬回脚架上去试1下。谢谢回复

网友D:
貌似是转数的原因  四桨比两桨转数要低好多
改下齿比或换马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是转数的原因  四桨比两桨转数要低好多
改下齿比或换马达试试
咳~~是个喝油的~~齿比这块确实不好弄了~即使有数据也不一定能买到,只有先换小桨看一下了

网友E:
可惜你不在北京,否则的话可以帮你!

可惜你不在北京,否则的话可以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惜你不在北京,否则的话可以帮你!

呵呵~谢谢了!

网友:
飞狼本来就是双桨的,为什么要改四桨。。。。。。

网友:
确实  飞狼本来就是 一对旋翼

网友:
  不知道減螺距行程會不會有相同效果

那女孩不錯,有眼光

网友:
换少一倍KV的电机,油机的话就换齿比一倍的东东,然后猩猩的图是P的鉴定完毕

网友F:
改4桨 后要降低 马达的KV值,大概降低到原来的6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4桨 后要降低 马达的KV值,大概降低到原来的60%
虽然不太理解,但觉得应该是扭力问题,现在扭力过大,转速上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不太理解,但觉得应该是扭力问题,现在扭力过大,转速上不来~

我觉得正好相反,是扭力太小负载增加后造成丢转

网友:
 JJ很帅,飞不起有点可惜,不过当静态也挺有分量的

网友:
扭力 不够大 ,

网友:
所以要换 更大扭力 KV值更低的马达。 扭力和KV值成反比

网友:
可惜了可惜了。。

网友:
四桨应该改黑鹰啊,飞狼是两个旋翼的。晕啊!怪怪的飞狼

网友(2013-06-10):
骚机,我喜欢

网友:
换齿比,要么换发动机!可以高油门定速,低螺距试一下!

网友:
四桨的适用螺距和转速和两桨肯定有区别。你先用两只桨试,如果能飞起来就说明重量问题不大,然后换齿轮试嘛。
信口胡诌,高手解答

网友:
哇,都有机群了

网友:
只看第六张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比这块我真的是文盲了~~现在JJ都是原装亚托的齿轮组~如果换的话我应该换多少比多少的呢~?该换几个地方呢 ...

齿轮比不好改,大齿盘齿要增大,电机齿要减少,但是这样尾巴的也得改。我看你还是弄个低kv高扭矩的大功率电机吧。要不然驱动两叶桨的电机驱四叶,桨叶上的阻力不止增加两倍,电机功率也不止增加两倍。

网友:
呵呵~正好也在改三浆跟四浆,持续关心中~~

网友:
不懂像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