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科普的贴

楼主(2011-11-21):
常有模友问72M,433M,2.4G的遥控啊,辐射啊什么的问题,这里给大家弄点资料看看。
按照对能量的吸收,可将电磁场分成以下四个频率范围:
1,从100KHZ开始到20MHZ的频率段,在该频段,随着频率的减小,人体躯干对电磁能量的吸收迅速下降,在颈部和腿部可能有较明显的吸收。
2,从20MHZ到300MHZ的频率段,在该频段,整个人体里面都会有相对较高的吸收,如果考虑到部分身体器官的谐振(如头部),甚至会有更高的吸收值。
3,从300MHZ到数GHZ的频率段,在该频段有明显的局部、不均匀吸收。
4,10GHZ以上的频段,能量吸收主要发生在人体的表面。

顺带说一下,搞FPV的同志还是尽量别用大功率的发射设备,大功率的设备辐射也大,对人体影响不好。

网友:
你从列的这四条,是不是可以认为频率越高的人体吸收更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越高,信号越难渗透进入身体,也可以说人体吸收的越少。

网友:
也就是说2.4G其实相对还是最安全的了?实际应用中72比2.4还要危险?

网友:
信号渗透进入身体里去干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变成热量了吧

网友:
不是!
应该是去挤暖和去了吧!

网友:
写那么深奥干毛,你就直接说那种类型的控最安全··· 那种最危险···不就结了···接单的问题复杂化··
                    大便在人体内多留一天的毒害超过200根香烟的毒害!
             你在电脑前坐一天的辐射量超过你玩200个小时的遥控模型!
                        以上都是YY  如有雷同 纯属扯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