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解的盘式电机

楼主(2011-11-21):
刚入手3608盘式电机,也是和40138兄之前用的一样,经飞行后发现个问题, 3608 加14寸桨,  起飞重量1600克,起飞后上下窜,稳不在一个高度。前后左右都很好,就稳不住高度,可是切到手动模式飞行又没有问题,把飞控的垂直感度,从大到小全部调整了也没有用。  后来加了一块电机  大概2230克起飞重量,用默认感度,就都好了飞行平稳。
为什么  用手动能飞,  飞控就稳不住呀?还有是总重量加大后开飞控又能平稳飞行,没有想明白

网友:
那是飞控的问题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我自己做的米6 用4008D电机和 APC1447桨很稳啊,楼主是不是用650V改的?是不是几架强度不够?

网友:
我6轴带5200MAH 4S 电池 2200克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几架到是自己做的  可是不存在强度不够的问题  肯定够。  就感觉机架轻了,飞控一给信号,电机来的太猛,就这样反复的上下跳。

网友:
3608我也在用,用1447的桨,要加点重量。或用12寸桨。

网友:
桨大转速低,飞机不稳定,桨小或者加重量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1-12-24):
14的桨大了,电机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电机平衡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