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楼顶试飞,感觉晃动比较大,怎么调整啊?

楼主(2011-11-21):
WKM楼顶试飞,感觉晃动比较大,怎么调整啊?
X650V4的机架
XA原装
电机
天行者40A电调
3S4400
电池
休斯
云台
加GOPRO,用的933
舵机
当时在3及风左右,阵风可能到4级
基础感度是115%
能看看怎么调会稳点么?

网友:
首先把电调进角设置为中,在依据稳定情况调整感度值。(XA电机用普通电调,进角如设置低,电机速度低了)

楼主:
非常谢谢,我设置下

网友A:
画面上那个椭球一直在转,那是干什么的啊?
我见过好多楼顶都有,一直不解是干吗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正解是排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