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哥啊 对于这巨嘴鸟 我表示很蛋疼..........都进来看 ...
苦哥啊 对于这巨嘴鸟 我表示很蛋疼..........都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1-11-21):
昨天装机 机头真重 马达真大 上午又逃课调试一上午 中午去首飞 于是 悲剧了 滑跑没问题 跑了两圈看差不多了 上吧 上天之后严重左偏 副翼打完仍然救不回来 左旋( 非左偏,偏了至少还能一直压着副翼迫降)于是 有史以来第一次无奈 然后直接撞地 机头炸掉 最蛋疼的是那五叶桨.....还赔进去一块
电池
.....
各位拍砖的拍砖 赐教的赐教 有人说大桨低kv 760kv 会有这种情况 但这偏的也太离谱了吧 而且
电机
右拉是买回来就安装好的 ......... 求高手 再这么炸就不明不白的退役了
是这飞机(巨嘴鸟pc21)设计有毛病?
或是这五叶桨 低kv(760kv)电机使左偏严重?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0NjU3OTE2.html
(哪位帮贴一下)
求明白人!!!!!!!!!!!!!!!!

楼主:
建议把发动机右拉下拉角度适当调整大些!以平衡该机的作倾力矩!另外该机的机身很粗!以导致螺旋桨的有效桨平面变小(螺旋桨露出机身的面积变小,很多都被机身横切面积阻挡!),效率太低--这只有换大直径的螺旋桨来改善(尽可能用大直径小螺距桨).另外在起飞时应该在滑跑达到很高的起飞速度时再拉杆离地!(真飞机的起飞速度是非常高的),否则非常容易起飞后左偏,失速,左旋坠地.而降落时最好怠速降落,已抵消机身的阻力!拉杆时要特别注意,以防止飞机失速!
飞机离地左倾我认为是由于螺旋桨滑流引起的.真机为的减轻重量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面积都很小.尾力臂也很短.都是刚刚满足安定性的要求.几乎就在临界线上.仿制为模型后.由于飞行速度降低.安定性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在飞机速度很低的时候更为严重.所以在飞行速度较低的时候飞机会受螺旋桨的影响剧烈左偏.速度增加后垂尾效率提高才能进入安定的飞行状态.所以进行像真机飞行一定要控制好起飞速度.不要过早离地.
从别的地方摘来的 .........不知有用没

楼主:
回复 藤椅 zhaoxinwen0609 的帖子
你这个表情是看炸的小惨还是?

网友A:
跟电机没啥关系,拉杆太多了,爬升角度那么大螺旋失速是正常

网友B:
看視頻了 感覺不是飛機問題 主要問題在於人 低速起飛 必然便宜 於是操作手立馬右滿舵 壓制左滾 結果 但是同時有拉杆 導致飛機時速。 最後摔的時候可以看出是 右螺旋 頭插地。。 主要問題是起飛速度太低。。 飛象真機的 都應該注意一個問題。。就是 初速度一定要大。。儘量大 同時加大地面滑行距離。。 起飛初期不能急於拉高 一定要優美的15度上升幾秒以後等待速度進一步提高以後再拉高。。拉高同時一定要注意油門。。
這哥們背催了 和我開始玩象真機時候一樣。。

网友C:
最后的动作是反舵了。。反舵炸机。。。如果左偏 应该叫人打右副翼微调。。。

网友D:
LZ满油了么?草地起飞 速度不够 拉得挺猛 这kV电机+5叶小浆 个人认为4S 电池好点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感觉秒炸可席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网友G:
象征机失速炸机 很正常。。。好多人不明白 在你感觉飞机有异常的时候 就会先丢油门 像真机失速会快 着就是玩像真机应该注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左旋太厉害 一直压满右翼的手松开了 左旋撞地 反舵这种新手错误我是不会犯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嘿嘿 放心好了 我以为这飞机不像涵道那样 以为起飞距离短呢 我的f18每次起飞都是全跑道才拉起来 更像真 低估这飞机了 早拉干了 速度不够 这飞机1300克 吸取教训 下次全油跑长一点 这次刚起飞就收了点油 低级错误 飞院招牌不会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哥们 下次全油门跑长一点再拉 吸取教训了 低估这玩意了 好久没飞螺旋桨的了 刚升空就收了点油 还早拉杆 个人问题 本来还以为比我的涵道还难伺候 错怪飞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满油 但一升空就收了点 还拉早了 我错了 近段时间没飞 螺旋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