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里面的陀螺设置是肿么个意思??

楼主(2011-11-21):
可以像FUTABA一样在锁尾与非锁尾之间用开关切换吗??怎么设置成非锁尾模式??
里面那个T LOCK是什么意思?在后面的T 与N又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
XG8要是不能在锁与非锁间切换。。可以扔了。。
用力点。。扔我这里哈。。

网友A:
JR T Lock=Futaba的AVCS=锁尾模式

N=Normal=非锁尾模式

楼主:
如何在飞行的时候用开关切换锁尾与非锁尾??好像必须将几种感度用开关控制,把其中一种定为N非锁尾,但这样就不能跟着飞行模式(auto)走了。

网友(2012-04-21):
引用 网友A:
JR T Lock=Futaba的AVCS=锁尾模式
N=Normal=非锁尾模式

学习学习!

网友(2012-07-21):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2012-08-21):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