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更新拉。。Spektrum™ DX8 AirWare™ Version 2.04

楼主(2011-11-21):
V2.04 Software Update
  • Supports new telemetry G-Force sensors
  • Calibration screen/ function has been improved
  • Elevons when Flap System is active bug has been corrected
  • Wing/tail channel assignment and switch selection interaction has been fixed.
DX8 Spektrum™ AirWare™
Change Log
Version 2.04
Software Features
• Added G-Force telemetry support.
• Added “Knob” to calibration screen so users know the status as they calibrate it.
The knob neutral point was not being updated during calibration. We also
corrected the criteria for centering on the sticks to improve functionality in some
radios.
• The Switch Select page more accurately reflects the current switch assignment.
If a wing or tail type uses a channel that a switch is on, the switch setting is
changed to INH. It remains INH until manually reassigned.
• When a model is copied, the bind information for the copied model is now
erased. This will allow the user to see that the model is not bound, as it will not
show DSM2 or DSMX on the main screen.
• Calibration for mode changes uses the same screen as when a user manually
selects calibration. This means that mode change cal requires the user to move
both sticks in a + format (not like an O, X, L, or T), as well as rotate and center
the knob.
Software Corrections
• Translations – Improve/Correct translation of some terms for some German
Helicopter screens. Corrected Italian translation “Alettoni.”
• Calibration – when calibrating, the knob “neutral point” was not being updated.
• Flap System – The elevon flap system bug has been corrected. The flaps now
work smoothly and move correctly for the given speed values.
• Channel Assignments – Scrolling through the wing and tail types does not
change gear or aux channel assignments until the wing or tail type is actually
selected.

https://community.spektrumrc.com/

更新了什么啊 ???小弟E文很菜。。。。

网友A:
遨游 翻译的哦 。V2.04软件更新
支持新的遥测G力传感器
校准屏幕/功能已改善
当襟翼系统是活跃的错误已得到纠正副翼
永/尾信道分配和选择开关的互动已定。
DX8 SPEKTRUMAirWare
更改日志
版本2.04
2011年11月17日
软件功能
新增的G - Force遥测支持。
新增“旋钮”校准屏幕,让用户知道的地位,因为他们校准它。
旋钮中性点是在校准过程中不会被更新。 我们还
更正为枝为中心,以改善某些功能的标准
收音机。
獟选择“页上,更准确地反映了当前交换机分配。
如果一翼或尾类型使用一个通道,一个开关,开关的设置
改变异烟肼。 它仍然是异烟肼,直到手动重新分配。
匠_个模式被复制,复制的模型绑定信息现在
删除。 这将使用户可以看到,该模型是不绑定,因为它不会
在主屏幕上显示DSM2或DSMX。
校准方式的转变,使用相同的画面,当用户手动
选择校准。 这意味着模式的改变CAL需要用户移动
在A +格式(不象一个O,X,L或T),以及两个旋转和中心棒
旋钮。
软件更正
翻译 - 改进/纠正一些德国的一些术语的翻译
直升机屏幕。 矫正意大利语翻译“Alettoni。”
校准 - 校准时,旋钮“中性点”是不能被更新。
张翼系统 - elevon襟翼系统错误已得到纠正。 现在皮瓣
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正确给定的速度值移动。
信道分配 - 通过滚动的机翼和机尾类型不
直到翼或尾型实际上是改变齿轮或辅助的信道分配
选择。

https://community.spektrumr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遨游 翻译的哦 。V2.04软件更新
支持新的遥测G力传感器
校准屏幕/功能已改善
当襟翼系统是活跃的错误已得到纠正副翼
永/尾信道分配和选择开关的互动已定。
DX8 SPEKTRUMAirWare
更改日志
版本2.04
2011年 ...

GOOGLE 翻译

网友B:
要是买到DSM2版本的能通过更新软件支持DSMX么?

网友C:
我注册过,怎么没收到邮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注册过,怎么没收到邮件啊

上rcheliresource时看到的。。。

网友:
请问港行的DX8和大陆的DX8有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买到DSM2版本的能通过更新软件支持DSMX么?

看硬件,有的版本可以软件升级,有的不能,只能寄回原厂升级
具体可以在网上注册了遥控器之后,看你能不能直接下 载升级包
如果能直接下,就没问题
不能的,就要召回了

网友:
good,good,
今晚回家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