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帮我想个解决的办法~!!

楼主(2011-11-21):
              在攻螺纹时~螺丝攻断了一头卡在螺孔里了~有什么办法弄出来吗?

网友:
1,做个爪子反旋。2,用电火花。3,用小凿子凿碎,扩孔。。。

楼主:
没电火花那设备呀~凿不了~那东西好硬!

网友A:
最暴力的方法就是 拿稍大钻头直接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暴力的方法就是 拿稍大钻头直接打掉
丝锥似乎比钻头还硬

网友:
啥办法也不如不断在里面,一定得买好的丝锥,攻得时候不能歪,可放到车床上,尾座一边上个攻丝辅助工具,加工时如果切削力过大,辅助工具内就会产生空转,能够有效的防止烂牙和丝锥的折断。

网友:
还有一法

用三根粗细合适的水泥钢钉,打到空槽中,露出部分用铁丝绕紧,再用钳子大力旋,几下就出来了,力气够吧?

网友:
在断丝锥上电焊点根杆或螺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