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木工车床的尺寸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11-11-21):
看到很多木工车床的视频及图片,发现很多木工车床车木头是都是用木工车刀搭在车床上的一个横架上,然后由手控制车制的东西的外形,但是不明白尺寸是怎么控制的?我们一般的车床是有刻度盘的,而木工车床没有刻度盘!这是为什么?

网友:
用车铁的床也能车木,但太费事了,

网友:
凭感觉和眼睛看

网友:
标题

木工工件精度要求一般比较低,凭手感,目测基本上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想精密的要用靠模.用橡胶或其他的剪成模型然后剪成一条一条

楼主:
我看一些家具上的柱子一类的东西应该尺寸是一样的!批量生产的都应该是一样的!如果每一件都不一样就不合格吧?

网友:
尺寸都一样,可以靠模!一般木工车床的加工很少有尺寸吧!

网友:
呵呵,熟能生巧多练

网友:
木工车床一般不批量制作

网友:
慢慢修呗!木工活不需要用到千分尺来检测工件吧!

网友:
多的用靠模,少的用卡钳.

网友:
手控速度快啊
比摇丝杆省事多了
又不要那么高精度

网友(2012-12-11):
八九不离十,大约摸准。

网友:
靠模,参考配钥匙机器。。。。配钥匙机器就是最简单的仿形铣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一些家具上的柱子一类的东西应该尺寸是一样的!批量生产的都应该是一样的!如果每一件都不一样就不合格 ...

批量栏杆扶手或者家具部件用仿形附件可以完成   加工出来的部件尺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