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送出去打样了。期待能飞起来。兄弟们祝我成功吧WMC超微四轴~~

楼主(2011-11-21):
这是电路板的效果预览图 就是MWC+9D0F 打算用6MM有刷+45MM桨
电路部分非常感谢ygl611 的大力支持~
本来打算用成品Arduino板后来感觉线路很难布。干脆一次到位重新翻过设计。这样自己腐蚀有点不现实了。
后期打算集成 有刷电调~~这一版本先做测试~~~
希望能飞起来~~

网友:
打样是不是焊接还要自己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焊接到时候再说吧。。应该难不过画线

网友:
   太小难焊啊

网友:
这个是照产品来设计的!
顶创意!

网友B:
臂太粗,轴距太小,很大一部分升力变成了阻力,可能导致升力不足和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臂太粗,轴距太小,很大一部分升力变成了阻力,可能导致升力不足和不稳定

同感

网友C:
建议臂根的3个孔转90度,臂加长点,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电机反过来安装不就减少阻力了,无非就是脚架高点,不知这个意见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反装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臂根的3个孔转90度,臂加长点,细一点
同感

网友:
还没做吧~~·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样品

网友:
期待你的大作

网友:
有点意思,关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