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麻烦了。已检查 更新 11。28日

楼主(2011-11-21):
金鱼尾好解决,但是慢速金鱼尾怎么解决?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大家来讨论讨论~
莫非真的是静电导致?
众兄弟说,可能是尾桨夹轴承问题,我下了尾拉杆,尾巴异常顺滑,不像是轴承损坏的迹象,但发现拉杆环有点偏,有涩的感觉,改正后,顺滑,择日试飞,希望是此问题造成慢金鱼~:loveliness:

11。28日,已经试过了,没有解决问题,等择日,换个尾巴试一下。感觉不像是桨夹轴承坏了。

网友A:
  你是老手啦,你都不懂,本版大部分人都不會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老手啦,你都不懂,本版大部分人都不會懂的

……厄 我真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表示俺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厄 我真不知道如何解决。。

  我扮扮老手吧,急速的金魚尾是感度過高,

慢速的金魚尾,是感度過低!說錯勿怪

网友A:
你用的陀螺儀不會有溫漂的那種貨色吧?

那低檔陀螺儀天生就這樣,沒法解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陀螺儀不會有溫漂的那種貨色吧?

那低檔陀螺儀天生就這樣,沒法解決的!

不是低档货……

网友B:
。。饭饭还能用低档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饭饭还能用低档货

高档货也趴窝了。。

网友:
如果只是慢速金鱼尾,就要看看尾巴上是否有虚位了……

网友:
调整陀螺仪感度

网友C:
我感觉是虚位吧,看看尾巴部分,还有尾舵的拉杆球头,风大时可能会明显一些
因为我的飞跃就是这德行,不过我只悬停航线,基本无影响

话说饭版还有不明白的问题?好好准备12.1号的大事吧,给我们来个700送戒指我就服你

网友D:
硬件派的领军人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是虚位吧,看看尾巴部分,还有尾舵的拉杆球头,风大时可能会明显一些
因为我的飞跃就是这德行,不过我只悬停航线,基本无影响

话说饭版还有不明白的问题?好好准备12.1号的大事吧,给我们来个700送戒指我就 ...

话说送戒指 是火星开 X7来送的。不信你问他`: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派的领军人物

哎,不要说出来嘛~

网友E:
 都是高档货的话,排除法,试着换个舵机先,不行陀螺仪换个试试看

网友:
尾轴承套难度要挂了?3轴弯了也会慢速金鱼尾……上次我主轴弯了一点点,看不出来的一点点!引起慢速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高档货的话,排除法,试着换个舵机先,不行陀螺仪换个试试看

不要让我往电子设备上想……我的设备没问题有木有~
不要让我往电子设备上想……我的设备没问题有木有~
不要让我往电子设备上想……我的设备没问题有木有~
不要让我往电子设备上想……我的设备没问题有木有~
不要让我往电子设备上想……我的设备没问题有木有~

网友F:
慢速金鱼尾 ? 是不是传说中的温漂? 饭饭 是有钱人,一定没有用过KDS800 的陀螺仪 ,用过的就晓得啥子是 “温漂”

网友:
天冷啦:)鸡鸡也怕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慢速金鱼尾 ? 是不是传说中的温漂? 饭饭 是有钱人,一定没有用过KDS800 的陀螺仪 ,用过的就晓得啥子是 “温漂”

我有KDS900~  也是超级好用~

网友:
饭饭是什么陀螺仪?GP780?我2架都是GP 780,刚开始都有金鱼尾,现在好了,不是很明显,可以接受!!!GP 780陀螺仪还是不错的,锁尾很棒,我也没用过跟高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慢速金鱼尾 ? 是不是传说中的温漂? 饭饭 是有钱人,一定没有用过KDS800 的陀螺仪 ,用过的就晓得啥子是 “温漂”

KDS800我用了一年了。温漂只是往一个方向慢速漂移。跟金鱼尾有什么关系?

网友:
把尾巴全拆了,全部检查一次,包括轴承,重新再装一次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设备没有问题,那就换飞机呗

网友:
大象碰到了老鼠
狮子遇到了蚊子

饭饭赶上了金鱼尾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有点震动问题不大,尾巴是造成金鱼尾的最魁祸首,尾舵机速度快点力量大点可以弥补一部分尾巴调试不到位的缺 陷

网友:
遇到过,换尾舵机后解决,某些尾舵机和某些陀螺的确存在不匹配的现象

网友:
问题嘛.......高手面前不敢摆弄
进了水下,开个玩笑
会金鱼的机还能玩,整机拿去烧了,整套换
人家黄XX说开车遇上红灯,即刻下车,连车都不要了

楼主:
....  一群幸灾乐祸的兄弟,可知道,兄弟我,是多么的苦~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高档货的话,排除法,试着换个舵机先,不行陀螺仪换个试试看
换什么换,直换新机好

网友:
饭饭,你不是有很多飞机吗?
用排除法,挨个排除问题,先换不同的电子设备找电子设备的问题,再换旋翼头,找旋翼头,尾波组,传动部分的问题,总会找到的。

解决问题的过程 其实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