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掏了个变焦的摄像头,问一下参数(原来是安防监控高速球里的一体化摄像头)

楼主(2011-11-21):
周末去掏货,弄了个这玩意回来,这版块玩FPV 航拍的坛友多,对摄像头方面应该比较熟悉,发到这边问一下参数

就两个小按钮

上面有一排英文“FCB-IX10A  made in japan ”什么的

网友:
怎么看着像狐狸卖的那款变焦头子

是多少倍的
把那两个触点开关接出连线,用遥控器控制变焦,应该很有实用性,前提载机必须够稳定

楼主:
刚网上查了一下,原来这东西很多,监控设备上高速球里的机芯

看资料这个10倍光学变焦,其它的一些专业参数看不明白,太深奥了

网友:
球机上的好像!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9972,看看我的,应该差不多,我已经用上了

网友:
你的貌似比我的功能多一些,慢慢琢磨,这东西就是略重了点,视频效果那是相当的好。载机够劲的话FPV应该是好东西,我的没有按键,要是想用到其他功能,可能要用专用软件输入控制信号,暂时没时间琢磨,等有时间了,慢慢搞

网友A:
你在哪买的?是将军东吗?那个东西只能接电源输出视频了。变焦控制就目前这个情况是用不了的

网友B:
变焦头最大的不好就是景深很浅。。。
正常来说也就50m景深,飞到天上你也就一个近视眼。。。
而且焦距越大,景深越小。。。
LZ明白什么是景深吗???

在FPV设备选用上,镜头的景深是第一要务,景深必须够大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C:
你淘这个确实是安防行业里装球机所用的红外一体机,其功能多是通过所配的功能按键板来实现,你可以找你的卖家给,另看你的宝贝上有好些数据线都没接上,相对好些功能也不能得已实现。现将其功能参数给予以供参考,如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可以找我,本人有8年安防从业经验,希望能帮到广大模友,谢谢!

技术特征
※   220倍彩色一体化摄像机
※   22倍光学变焦,10倍数字放大,快速自动聚焦
※   1/4“SONY Exview HAD CCD
※   彩色高解晰度480TVL
※   OSD菜单设计
※   图像上下左右镜像功能
※   高信噪比可达52dB
※   超强背光补偿,48可编程区域 ,OSD 菜单设置
※   正负片功能,图像冻结功能,移动侦测、边缘锐化功能
※   自动增益优先权/星光模式优先权可选
※   主要应用范围:银行、道路、高档小区、监狱、看守所、写字楼、学校、工厂等灯光灰暗场所
参数:
型 号  VK-V220X
制式系统  PAL/NTSC
图像传感器  1/4“SONY Exview HAD CCD
像素  545(H)*597(V)
同步系统  内同步/垂直同步锁定
扫描方式 2:1隔行扫描
分辨率  480TVL/ 570TVL
最低照度  0.01 Lux / 0.001 Lux
变焦  220 倍( 22 倍光学变焦, 10 倍电子变焦)
焦距范围  F=4~88mm /F1.6~3.8
聚焦  快速自动聚焦 /手动
移动侦测  OSD 菜单调节
镜像功能  OSD 菜单调节
背光补偿  超强背光补偿,48可编程区域 ,OSD 菜单设置
语言选择 中英日文三种可选
增益控制  自动增益控制(ON/OFF 由萤幕选单选择控制)
电子快门 自动:1/50~100,000秒连续,手动:8级
负片功能 由萤幕选单选择控制
信噪比  52dB
γ 校正值  0.45/1
输入 / 输出插座  视频输出: BNC
自动光圈: AUTO IRIS
镜头控制: 15 针 T 型数据接口
工作温度 -20℃—50℃
工作湿度 85﹪RH以下
电源  DC12V
 看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买的?是将军东吗?那个东西只能接电源输出视频了。变焦控制就目前这个情况是用不了的

周日经过陶街淘货,看见有趣,顺便弄来的
昨天找了个带AV输入的显示屏接电玩了一下,两个按钮放大缩小,停了就自动对焦,挺爽,画面清晰度效果不错

引用 网友B:
变焦头最大的不好就是景深很浅。。。
正常来说也就50m景深,飞到天上你也就一个近视眼。。。
而且焦距越大,景深越小。。。
LZ明白什么是景深吗???............quote]

还没玩到FPV这份上,这方面的东西没多少认识,只是觉得有趣弄来玩一下,价格也就200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淘这个确实是安防行业里装球机所用的红外一体机,其功能多是通过所配的功能按键板来实现,你可以找你的卖家给,另看你的宝贝上有好些数据线都没接上,相对好些功能也不能得已实现。现将其功能参数给予以供参考,如 ...

很详细,谢谢
网上看了些资料,OSD菜单按键控制要另外接上面一个12PIN的FFC插座,这个下次有空淘货再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