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6能充铁锂电池吗?

楼主(2011-11-21):
如题 谢谢了 对
电池
不太懂

楼主:
充电时间比锂电快吗?

网友A:
似乎A6只能充截止电压到4.2的。呵呵

网友B:
只要是锂电池A6都能充,截止电压可以自己设定。

网友C:
截止电压设成3.6v

网友D:
没问题
我一直用A6充A123,把电压设置成3.6V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