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801pro怎样设置油门熄火

楼主(2011-11-21):
求教华科尔2801pro怎样设置油门熄火?
我飞固定翼,请教高手怎样设置油门熄火?
就是把设定好的那个开关打开,推油门马达不会转的
说明书反复看了好几遍,不的其解
求高手支招
谢谢了

网友A:
固定翼模式下。
你的要求无法实现!
无解!!!!

楼主:
谢谢LS
郁闷哦,没有这个功能怎么搞
说明书看了N遍,只有直机模式下,油机才有熄火设置
貌似这个功能在电动固定翼下不行
哎。。。。
能自己加装吗?

网友B:
2801pro直机模式下,电动也可以设置熄火的,固定翼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