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450遥控器在电脑模拟上和真机上都往左倒,请问为 ...
请问我的450遥控器在电脑模拟上和真机上都往左倒,请问为什么?

楼主(2011-11-22):
请问我的450
遥控器
在电脑模拟上和真机上都往左倒,请问为什么?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是不是在遥控器上设置好在
模拟器
上飞的正常了.到真机上就也正常了?
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自己沙发自己坐

网友A:
正常,要不停打舵修正

网友B:
 模拟器要校准中立点,如果真机的十字盘你确定是水平的,那就是你操作的问题的

网友C:
可能性太多了,有控的问题,还有水平的问题,模拟器上设置好了,真机上也不一定行。。。

网友D:
是往左倒还是往左飘

网友E:
面板微调,你置中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左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