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调与电池搭配

楼主(2011-11-22):
昨天入手了70MM涵道的设备 KV是3500的 我手上现有的电调是好盈40A的,现在准备买
电池
,准备上11.1伏 2200毫安
问题是应该用多大C数的呢?想上30C的,不知电调能承受了不?(
自己认为上20C可能会动力差点)

网友A:
承受不承受的了,要看电机的。电机需要多大的电流输入,电池就要给予多大的电流,电调只是中途过而已。
意思就是要 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电调电流<电池持续放电电流
如果你的电机在你这个70涵道配置下,最大电流是40A以上的话,电调就可能吃不消了;持续的40A以上放电,2200MAH 20C 的电池就可能要怀孕了

网友B:
我用3S电池飞过 70 涵道 KV3500的 用的30A电调 电调倒是没事 飞了2个月就保护过一次(天气太热)
但是 说实话 3S飞70 实在太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软就是速度慢点呗 70涵道的推力没问题 你的电池多少C?

网友B:
30C 25C都有 起飞看你的飞机重量吧 预备跑个20-米以上再拉吧 后来我都改手抛了 还必须全力甩出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那你的电调什么牌的 多大?? 什么机型 我准备做双发的F-22 性能不错!我这个电调估计上不了4S吧?

网友B:
电调不知道什么牌的 当时买F22 PNP厂家配的两个30A
你是要弄双发70涵道么? 那建议电调双40A 电池4S 2600毫安
要是用2200毫安的 基本上起飞上去两圈就得下来了 3S也不行 我以前也用3S飞过双发的F22 并联两个3S 飞头太重 一个3S 头太轻而且飞行时间只有1分钟半钟 所以建议用4S 2600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下Q交流下 692625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