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600在地面准备起飞时断电---问题找到了

楼主(2011-11-22):
今早LOGO600飞第4个起落,在地面准备起飞时断电,检查发现有时总是重启,好象是电线接触不良,也许是电调坏了 。还好不是空中断电,不然炸机  。凤凰HV120电调。--

网友A:
LOGO断电莫发愁。XXD为您解忧愁!

楼主:
换了一根插线试了,暂时没发现断电。是不是插头氧化了不导电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GO断电莫发愁。XXD为您解忧愁!

网友:
凤凰显灵啦

网友:
我的50A的凤凰也有断电的现象,但我知道是电池的问题.自己焊的电池

楼主:
今早换了连接线,在做自旋翻的时候断电,还好,没炸机。发现电池接头给摔出来了,很松,重新把插头弄紧,又可以飞。
也不知道电调是不是有问题 。

网友B:
你到练到神的级别了,自旋翻断电都可以正常降落

网友:
那天我检查了电调的数据,失去动力的瞬间,电压有下降,23V降到16V,又马上恢复到23V .电流也有下降.
我现在想是不是连接和电池问题,电压又没降到0 ,

网友:
最近常有人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到练到神的级别了,自旋翻断电都可以正常降落
运气好呢。明天继续试飞

楼主:
今早继续测试,前两个起落正常,第三个起落插电时又出现断电,经仔细检查,是一组电池插头脱焊了 ,不仔细根本看不出来。最后干脆把插头拔下来了。万幸啊,没有炸机 。各位模友,以后多检查啊。

网友:
请问是啥电池类

网友:
离飞场近就是方便

网友:
楼上的是哪位

网友C:
原帖由
北洋
于 2011-11-22 09:29 发表
LOGO断电莫发愁。XXD为您解忧愁!
这句话怎么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