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弄台1.2m的固定翼...请教舵机问题..

楼主(2011-11-22):
准备弄台1.2-1.4m的固定翼...
之前一直是飞800左右的小机器..
请教下 兄弟们
副翼 升降 垂尾
哪些位置一定要用 大力点的
舵机
辉盛9g 担心力量有限..
咨询下...
准备用银燕 可行??

网友A:
升降和方向舵机 可能需要大扭力舵机 看看你的拉杆长度 昨天装了台F3A 恶心死我了 升降拉杆一分为二拉两片升降舵面 还好有个带轴承的大扭力舵机

楼主:
副翼 行程都不大..
辉盛9g 能顶住吧

网友B:
9g舵机应该没问题,我一直在用。我飞1.4米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