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的5.8G图传。。。。

楼主(2011-11-22):
工作电压竟然是3.3V-5.5V。。推荐4-5V。。。这下不懂怎么供电了。。。。。。。一个摄像头9V,一个发射机4-5V,一个OSD最低6V。。。。

楼主:
我在想这玩意发热大不大。。现在没法测。。。

网友:
7805最好了

网友:
现在北方用正好啊。那个温度不加散热片夏天是不行了。

楼主:
3.3V,200毫安。。才0.6W。。。能有多大热量呢。。。

网友:
我直接用 热缩管抱住的 发热不大
提醒下 频道一效率最高 5705
图片中的 针多了点 用不到去了就行.建议加个 电源指示灯~
5.8G 200mw 的发射3.3V 接收5V 可以用7803 和7805
淘宝有种94%高效的 新型的 你可以搜下~

网友:
传输距离怎么样?关注中

楼主:
3.3V用7803咋行?输出才3V。我准备用7805+几个二极管降压。。只可惜没有7804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3.3V,200毫安。。才0.6W。。。能有多大热量呢。。。
0.6w的功耗加在7805上面足以烫化塑料外壳

楼主:
不然我用2个7805?现在不懂到底怎么才能把电压降到3.3-5V。。。。

网友:
引用 楼主:
3.3V用7803咋行?输出才3V。我准备用7805+几个二极管降压。。只可惜没有7804啊。。。。

7803输出的电压是 3.3V 不是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0.6w的功耗加在7805上面足以烫化塑料外壳

新版本的 不会发热这么大了~ 价格18左右~

网友A:
额滴神呐,1a的dc-dc还18块 ,我做个3a的也用不到5块钱,我看你说的这玩意除了体积方面其他没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滴神呐,1a的dc-dc还18块 ,我做个3a的也用不到5块钱,我看你说的这玩意除了体积方面其他没优势

一个HKS05003 1块钱~当然用不了5块~
玩FPV的 你还在乎这几块钱?
我是准备集成到 佳的美8006 或 金星990 里面的 ~
体积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