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飞机换控了,就甩尾,为什么?

楼主(2011-11-22):
我组装 了一架飞机,原来 是用的原装的配件,后我想用ESKY的2.4G的控,
也跟着换了一个ESKY的接收机,组装完成后,试飞了一下,发现飞机在不停
甩尾,百思不得其解,是不是这个飞机的电调与
舵机
与飞机不兼容呢?有没有哪
位兄弟自己DIY过?

网友A:
什么飞机啊?
原来是什么控和接收?
问问题不说清楚,让人如何解答?

网友B:
甩尾漂移

网友C:
换控之后没调吧

网友D:
换控要重新设置参数的哦,陀螺仪感度什么的更关键。

网友E:
要紧的是要说明是啥飞机。

网友F:
什么飞机。

网友G:
那你换回原来那个控和接收 看看甩不甩, 不甩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