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种奇怪电机叫什么名子!

楼主(2011-11-22):
大家看看这种奇怪电机叫什么名子!
明白的请具体的说说这电机叫什么名子 工作原理  为什么把同步与异步结合?单一同步不是更好!

转子一侧是磁铁的一侧是鼠笼!

网友:
频率那木高,是不是高频电动机啊,不懂乱说

网友:
人家都出了,160米。我想这个应该是异步用于起动,同步用于增加效率。

网友:
我认为是交流同步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交流同步电机

网友:
是不是电梯或者相关设备上用的测速电机呀?

网友:
不懂的人乱猜------交直流两用电机!

网友:
交流同步电机吧,鼠笼是启动作用

楼主:
有那位大仙明白的请多指教一二

网友B:
這個是德國amk所出的電機
amk的產品線只有兩種
伺服電機及減速電機
而伺服電機是主力
其他的電機都不作
這間公司為了節省成本
減速電機一直是用伺服電機去掉編碼器再加裝減速機構改裝的
不但外殼,轉子,都是用伺服電機的東東
連銘牌都是延用伺服電機的銘牌
只是編碼器的部份留空
上面的磁鐵就是最早期的伺服電機編碼器之用
和電機旋轉完全無關

你這個電機的減速機構己被拆除
型號也是二十年前的型號
原廠的網站上早己找不到這個型號
只有在早期的紙本目錄之中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德國amk所出的電機
amk的產品線只有兩種
伺服電機及減速電機
而伺服電機是主力
其他的電機都不作
這間公司為了節省成本
減速電機一直是用伺服電機去掉編碼器再加裝減速機構改裝的
不但外殼,轉子,都是用 ...

见识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德國amk所出的電機
amk的產品線只有兩種
伺服電機及減速電機
而伺服電機是主力
其他的電機都不作
這間公司為了節省成本
減速電機一直是用伺服電機去掉編碼器再加裝減速機構改裝的
不但外殼,轉子,都是用 ...

神奇的 xyzcd  达爷 在关键的时刻准时出现!

网友:
大仙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德國amk所出的電機
amk的產品線只有兩種
伺服電機及減速電機
而伺服電機是主力
其他的電機都不作
這間公司為了節省成本
減速電機一直是用伺服電機去掉編碼器再加裝減速機構改裝的
不但外殼,轉子,都是用 ...

回答正确,100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德國amk所出的電機
amk的產品線只有兩種
伺服電機及減速電機
而伺服電機是主力
其他的電機都不作
這間公司為了節省成本
減速電機一直是用伺服電機去掉編碼器再加裝減速機構改裝的
不但外殼,轉子,都是用 ...

好渊博啊,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德國amk所出的電機
amk的產品線只有兩種
伺服電機及減速電機
而伺服電機是主力
其他的電機都不作
這間公司為了節省成本
減速電機一直是用伺服電機去掉編碼器再加裝減速機構改裝的
不但外殼,轉子,都是用 ...

不知道这样的电机,变频器是否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