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 在模拟器中显示通道微抖。求解!

楼主(2011-11-22):
刚刚入手futaba t8fg
遥控器
(行货),连接凤凰
模拟器
,在模拟器的设置中发现遥控器很多通道(橙色进度条)都在微抖,请问这样正常吗?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抖动?会有什么影响?
同样的模拟器,我连接原有的天地飞7通的控都纹丝不抖。向论坛各位老鸟求解!

网友A:
 你确认模拟器连接线连接的牢靠,没有松脱的迹象?

网友B:
没事,只要不要反应在模拟器里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接线已确认连接牢固,应该没问题

网友C:
狗的问题吧,看看舵机监视器菜单会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