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源

楼主(2011-11-22):
请问B6充能用3S2200MAH20C做电源吗?C数会大吗?想用来出外飞充3.7V的小电池,或者推荐别的电池做电源

楼主:
没人知道?顶

网友A:
  和C数有什么关系? 貌似没任何关系,你弄个100C的电池给充电器供电也烧不了充电器!

网友:
接汽车电瓶不就行了

楼主:
汽车只能放马路边,飞场还要走里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C数有什么关系? 貌似没任何关系,你弄个100C的电池给充电器供电也烧不了充电器!

同意,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不是由电池决定的。

网友:
完全可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