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三轴电机方向

楼主(2011-11-22):
用KK飞控做Y三轴,请问电机螺旋桨的正确方向是如何的?

全部用正桨。

全部用正桨。

左马达用反桨,其余用正桨。

左马达用反桨,其余用正桨。

网友A:
全部统一桨都可以的!!但如果全部统一桨的话,尾电机要偏的很利害~!转方向的时候一边反映快一边反映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统一桨都可以的!!但如果全部统一桨的话,尾电机要偏的很利害~!转方向的时候一边反映快一边反映慢的!

两个布局都可以吧

网友B:
两个布局都可以

Y3尾电机那个可否用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布局都可以

Y3尾电机那个可否用小电机?

现在流行第二个布局,理应比较完美地抵消机机的偏向。
可用小电机,我看有人用过的,但前左右电机要一致。: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