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游戏里的飞行器能否在现实中实现飞行?

楼主(2011-11-22):
这样 的飞行器能飞吗,需要些什么配置和注意哪些问题,细心的高手作下解答,帮小弟下,谢谢。。。。

网友:
红警命令与征服里的吧,记得是日系的飞机,给九鹰做个壳子嘛

楼主:
你的意思是换掉九鹰的外壳吧?

网友:
会自旋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仔细看一下
好像是上下双桨的,方向相反
俄罗斯陆军航空卡50ka50
美国的X2验证直升机
不会自旋的

网友:
单旋翼直升机抗反扭的办法并非只有尾桨一种,可以参见波音的麦道520的设计……

网友B:
四通道的电动直升机,尾翼本来就是摆设,不转的。

楼主有主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通道的电动直升机,尾翼本来就是摆设,不转的。

楼主有主意了吧?

四通道的电动直升机一定是共轴双旋翼的吗?E-SKY E004,华科尔CB100/180系列,9鹰218A/219A/220A/260A,亚拓100S,先去了解下这些机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明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单桨的,也没有尾翼,我是在琢磨它如何稳定机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去掉尾翼的电机,能正常飞行转弯吗,需要什么配置啊,新手不太懂,理解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