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自己D可加工铝铜小车床用什么规格的电机好?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好?

楼主(2011-11-22):
求教:自己D可加工铝铜小车床用什么规格的电机好?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好?最好写出电机的功率,扭矩和转速 总之请写的详细些,卡盘是那种微型小卡盘60的 金属直径也就在30mm左右 木头是硬木的直径在60上下 电机尺寸越小越好 给个功率和扭矩吗?多谢

网友:
建议三相交流,再配一变频器.直流电机精品可少收,2相的电机没必要收.

网友A:
回复 楼主:

提的问题比较笼统,首先要提供平常加工工件直径有多大,否则别人难以解答!
电机功率当然是最大越好,不过在家中diy的应以最适合、体积最小的为宜,常加工工件直径30mm以下的,电机输出功率选100w就能满足要求,直径30mm以上的最小也要200w以上。一般还要有减速装置。直流电机体积小功率大,交涉电机体积相对而言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的问题比较笼统,首先要提供平常加工工件直径有多大,否则别人难以解答!
电机功率当然是最大越好,不过在家中diy的应以最适合、体积最小的为宜,常加工工件直径30mm以下的,电机输出功率选100w就能满足要求,直径 ...

卡盘是那种微型小卡盘60的 金属直径也就在30mm左右 木头是硬木的在60上下 电机尺寸越小越好 给个功率和扭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