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f9控如何设置401陀螺

楼主(2011-11-22):
求助:ff9控如何设置401陀螺?
现在的设置是:gy模式,mix——act
rate-up:avc75%
rate-down:nor25%
控制开关设置为f
401上的感度拧在75%附近,但上电后拨动f开关好几下,停在锁尾上,陀螺的灯还是闪不停,求助应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401上什么时候有感度调节了??

网友B:
只有延迟量和正逆开关。。。

网友C:
看错了,我的是右边的那个,应该是舵量吧,limit的那个
还请高手解惑

网友A:
limit是舵量用的
给你发一下我的设置
mode-GY
MIX-ACT
RATE-NORM--AVC 85%
IDL1-AVC--AVC 85%
.
.
HOLD--AVC 85%
SW--COND
不过我平时只飞飞航线,仅供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