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浇铸模具,大家看看

楼主(2011-11-22):
这个模具是用来浇铸铜钩子的,后者用于提包类的五金装饰

材料选用锌黄铜,流动性好,非常适合浇铸

铜浇铸模具的设计要领就是
1  做保温槽  ,尽量接近到薄壳模具

2.再薄壳的基础上,设置铁铜比例,造型的时候弄好
从零件的底部到顶部截面,底部铁:铜为1:10,顶部位为1:1,中间为过渡比例
这样,这样上面的部分降温慢,下面的降温快
这样冷却的时候,铜水规律性的从底部开始均匀向上冷却,缩水部分由上面的铜水填充,这样浇筑出来的,才比较饱满,比较好看。如果中间先冷却,那会出来拉伸纹路
这个是没有按铜铁比规律做的模具,出来的效果,冷却以后,局部缺料

3.  另外就是排气,留点走空气的窄缝

网友:
雕刻机的活嘛

网友:
模具是钢的?

网友:
这属于精密铸造吗?浇筑时好像模具也要加很高的温度。

网友:
这是离心铸造的模具吗?

网友:
很漂亮  打磨一下更好

网友:
很好!!!只是做模离我们太远了一般人没法把模子做出来

网友:
标题

能详细点吗?好让我们外行见识见识!

网友:
这个铸造如果不是精密铸造的话,小批量,记得可以用陶模,用陶土先做两个泥块用模型压印,然后晾干修整,找个炉子缓慢加温烧成陶胚,拿来铸的话,比钢制模具便宜不少,以前老时候的铜钱就是这么整出来的,不过话说回来,还真没听说过用钢胚来铸造金属的,一般只用来注塑或者橡胶蜡模之类的,钢胚的话倒是更适合冲压

如果精密铸造的话,一般就用失蜡工艺铸造,金属铸模真不清楚,也许楼主这样的方式模具可重复利用率比较高吧,不过这模具的铸造稳定性确实是门学问

网友:
压铸机上面都是钢制模具。如果精度高的话用钢模是很好的选择。尺寸准确,加工余量少。省料省人工。

网友:
高精度高效率,低价格赚不到几个钱吧?全靠走量

网友:
楼主说下 过程撒!!!!!!

网友:
请楼主继续上课。。。。

网友A:
怎么没有出气孔的啊

网友B:
不过感觉楼主的钢模做的有些粗糙,材料好像不是很好,会不会加热后变形很大?

网友C:
很简单的,金属型铸造,重力冲型,记得大三时,去二气实习,看过那个发动机活塞的金属型铸造……

网友D:
做鱼网的网脚是用钢模做的,小孔是用竹子做的胎模,而且可以重复使用。他们太有才了,我在一旁边看呆了

网友E:
壇裡有很多“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