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用c05m马达改无刷好用吗

楼主(2011-11-22):
我的第二个马达差不多也快坏了,想来想去还是改个无刷算了.改过的来说说.现在有几个疑问望改过的人说一下.1.c05m马达,加cb100尾电调好用吗.2,改过后
电机
的线性好吗,尾巴不改锁尾怎么样,和没改的时候比较哪个好.3,用原来的200毫安
电池
,可以飞几分钟,4-5分钟可以吗.普通航线.不飞3d.原装电池太多了换电池不划算啊.就这些了望改过的详细说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比较经济实惠的选择,我的也是

楼主:
楼上也是这么改的啊,说说感受啊,原装电池还可以继续用吗

网友B:
我也是c05m配cb100尾电调,用原装电池飞3分钟,用ZS 300mah 飞5-6分钟,买c05m建议用1MM轴的,省心,油门线性感觉还可以(不是高手),但存在启动难的问题,有时会启动不了的问题,希望有高手指点指点。另外我还试了4#6s主电机(手头刚好有),启动无问题,就是重了点(10克,c05m为6克),不知有没有人用V100D03BL 主电机,如果有请说说效果。

网友C:
CM05 1mm 配CB100 LT尾电调效果很好(不会3D), 但原电只能飞3分钟,300MA 25C可以5-6分钟,原厂尾电机锁尾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