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DJI的网站上下的ACE ONE的调参软件用几回就用 ...
为什么我在DJI的网站上下的ACE ONE的调参软件用几回就用不了呢

楼主(2011-11-22):
我从DJI的官网上下的ACE ONE的调参软件用几回就用不了呢一点就会出一些英文还有数字地下有个OK但是一点OK就没了这样的情况我都有好多回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建议你放个截图上来,比较清楚是什么情况

网友B:
你好,因为你重复点击,所以才导致上面所出现的情况。请检查你操作系统,建议你去官网下 载最新的调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