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华科尔30cm左右级别的无数种型号区别

楼主(2011-11-22):
淘宝了一下,除了v120d02(s)外还有03,05还有m120d0x,等等等等,长的差不多,价钱差不多,介绍差不多(都是mini室内3dxxxxxxxxx)
这什么情况,这么多几乎没区别的,好像就有几个皮传有几个轴穿,但是这两类里面还是有好啊几个型号,都什么区别啊,好像电子元件也没啥差别

网友A:
2801控不错!价格便宜。

网友B:
02前面还有01,m的好像只有01.
主要从4/6通,尾桨动力方式,机身材质等方面进行区分。我也说不太清楚。挑我知道的说吧。
v120d01,是四通无副翼轴传;
v120d02,是六通无副翼轴传;
v120d03/05,似乎是尾电机方式(还有皮传?),不能确定……
m120d01,同vd02差不多,不过是全碳纤机身;
此外华科尔还有副翼飞机:
4#6bell,四通平衡锤式轴传;
4#6s,四通平衡翼式轴传;
4G6,六通平衡翼式轴传;
现在还出了cp:
genius cp:六通无副翼尾电机;
以及马上出来的v120d02s。
说的不对的LX补充。

网友B:
另:电子元件也不尽相同。
最简单的,四通飞机(非尾电机)是3个舵机,六通是4个。
接收从2428到2712(现在是2712还是2702?)不等。

网友C:
挑最新的买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前面还有01,m的好像只有01.
主要从4/6通,尾桨动力方式,机身材质等方面进行区分。我也说不太清楚。挑我知道的说吧。
v120d01,是四通无副翼轴传;
v120d02,是六通无副翼轴传;
v120d03/05,似乎是尾电机方式 ...

谢啦~淘宝上看到05皮传的m有看到02跟v的差不多感觉,cp有点太小了,而且感觉尾电机不靠谱,观望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1控不错!价格便宜。

也不便宜了。而且感觉华里面真的需要那么多通道吗?2603是不是差不多里就够了?这个系列跟devo哪个比较新啊?devo7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电子元件也不尽相同。
最简单的,四通飞机(非尾电机)是3个舵机,六通是4个。
接收从2428到2712(现在是2712还是2702?)不等。

我的意思是六通一个系列好像差不多额,不太懂,华的电子件也没有具体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挑最新的买就是

最新的是02s?

网友:
6通有;

V120D02轴传 接收2610V
V120D03双无刷 接收2616V
V120D05世界上最小的皮传小机 接收2615V
V120D06双有刷 接收2617V

100级

V100D08双有刷 接收2623V  2623V-D
V100D03BL双无刷 接收2622V 2622V-D
还有CP  双空心杯电机 特点;耐炸

懒的打字,就写怎么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便宜了。而且感觉华里面真的需要那么多通道吗?2603是不是差不多里就够了?这个系列跟devo哪个比较新啊?devo7怎么样

手感不错,就是设置比较麻烦液晶显示跟6EX差不多

网友D:
我想了很久,該不該發這貼。
好吧,還是那句話,誰買誰SB。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了很久,該不該發這貼。
好吧,還是那句話,誰買誰SB。

差不多很多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假如不买华科尔的,这个段位的空白不是很容易用其他品牌的直机填补,想直接入200,250甚至450级别的,大多数人还心存疑虑。
我记得像msr和mcpx这样的飞机也是这两年才开始流行,之前代购不是很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了很久,該不該發這貼。
好吧,還是那句話,誰買誰SB。

错了,除了2801控,买其它的都是SB
2801的确不错

网友:
能不买就不要买!

直接上亚托吧!

楼主:
 额,对于暂时不想上大机的人呢?小鸡除了华xx那就九鸟了?太小的也不想要,大的没场地,而且还是有点危险的感觉

网友:
13楼SB,黑华科尔也就算了,你怎么还骂别人。这里买华科尔的人很多,遥控器,小飞机等,你打击面也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