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教kt板3D机在家吊机, 重心设在甚么地方?

楼主(2011-11-22):
求教kt板3D机在家吊机, 重心设在甚么地方?

网友A:
不懂···楼下教育····

网友B:
听说是50%好吊

网友C:
45%--48%,一般都是45%

网友D:
吊机是重心越后越容易,像CLIK的话,设在40%就已经很好吊了,而且这个重心位置平常飞行也是适合的

网友E(2012-02-19):
不管是家吊还是室外吊,重心一样就好
如果室外能吊,室内一样能吊。 反正我自己不会为了专门室内吊调重心。
45%-50%重心位置。。 太靠后了,平飞很容易抬头,不习惯还是不要这样。重心机翼前缘1/3就好。

网友F:
把电池挂尾巴上,最好吊了

网友G:
原帖由
猪头王子
于 2012-2-20 14:51 发表
把电池挂尾巴上,最好吊了
你把电池用一根一米长的电线吊在尾巴上,恐怕单通道控制油门就可以吊机了。
可见吊机是很NB的动作,但过份强调吊机就没有意思了。它只是3D里面的一个动作,并不是3D的全部,比赛时或录视频时一般只需要吊几秒种,扭力滚转两三圈就可以了。吊久了观众会感到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