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安装WKM时怎么测量整机的重心位置?

楼主(2011-11-23):
新入手WKM,安装说明中说的清楚,要确定IMU和GPS与机体重心间的X、Y、Z三个距离,请教各位老师,不知机体的重心用什么办法可以精确测量?

网友:
俺不是老师,但可以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当你配置好机器负载之后,用一根够硬的圆棒,5-8mm足矣。
然后在机器底部横穿Y轴线,直到机器平衡的时候那就能看得出
中心点在哪里了。
如图所示,慢慢尝试就能找出重心的。

网友:
全红机架,好喜欢

楼主:
我想是不是第一次找到平衡线后,换个角度再找到另一根平衡线,两根平衡线的交点就是水平的重心所在?但是,纵向方面的重心怎么找呢?

网友:
方法已经教你了,你脑筋转转就想得通了。
别什么都要送到嘴边才张嘴啊。

网友:
机架的重心我是这么估的,按全负载安装好后,用绳子挂着其中一个桨根,吊起来,大概看一下记住垂直延长线的位置,然后换只桨再吊一下,两条垂直线相交的点就是重心,然后再量一下重心点到IMU中心的距离就是安装参数,XY轴尽量准确些,Z轴粗略估算一下差不多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方法只能大致地进行测量,无法比较准确吧,不过,这个重心是否必须找的十分准确?如果有点误差,比如1厘米,会明显地影响飞行姿态吗?水平重心比较重要可以理解,但Z轴的重心位置,想不通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方法只能大致地进行测量,无法比较准确吧,不过,这个重心是否必须找的十分准确?如果有点误差,比如1厘米,会明显地影响飞行姿态吗?水平重心比较重要可以理解,但Z轴的重心位置,想不通是用来做什么的?

吊桨主要就是为了找Z轴重心,XY的重心找两个方向的平衡线交叉位置比较准确些。。。不过为了避免麻烦,俺的IMU是装正中心的,尺子量,在纸上用裁纸刀裁出中心板形状再按IMU形状镂空,先把纸粘中心板,再按纸上的位置安装IMU,精确到0.5mm  每次起飞前挂负载和电池时再找一下前后平衡。。。Z轴重心有个大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