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舵机尽是烧板?

楼主(2011-11-23):
请问各位  为什么舵机尽是烧板?电机都是好的!坏了一堆银燕没办法组合 , 电路板可以维修不?剩下的东西可以做点什么?

楼主:
没有堵转  大部分是正常飞翔中突然坏的  小部分炸机坏的

网友:
一般是MOS管烧坏了,对照型号买来换上就可以,如果没有电子基础还是不要修了。

网友:
为什么俺的舵机都是坏电机

楼主:
会不会是舵机厂家设计生产舵机  故意留的一个弱项 ? 以增加销量!!!

网友:
 楼上2位组合一下

网友:
一般小舵机不是MOS管,都是8050 8550的贴片三极管

网友:
模拟舵机驱动是8050 (Y1)8550(Y2)的贴片三极管,数码舵机一般是N\P\沟MOS管,我直接用AO3401和3402代换,老烧电路板驱动的话,一说明驱动管IC电流小,舵机一炸鸡憋舵就干掉驱动管,二则电机电刷损坏或电机过流,也烧驱动管,维修很简单,重要知道N、P型号,直接代换就可以了,目前很多模拟舵机都是用的和辉胜舵机一样的电路板,驱动Y1和 Y2电流很小,估计是1A的,最容易烧掉,市面上购买的2A的Y1和y2代换过程中,要把管脚撇一下就可,LZ不妨试试,修好后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
我的两个银燕9257,深圳展会上买的,电机跟线路无问题,都是电位器挂了,跑遍了电子市场,没卖的

楼主:
多谢各位  多谢

网友:
我的舵机也不动了 不过换了管子也不行

网友:
上次看到有个数码舵机驱动板,买回来直接换上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日,修好一DS520电机电刷,其后,4个电池的超低空自旋悬停测试PASS,颇有成就感。
 改日,线路板有问题,按照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国产舵机,改电路版,没意义。

网友:
:
    低价位舵机电路存在两个问题:1,过流过载保护部分设计不足;2,包括元件和电机的用料质量差。
    有一定电子基础的可以分析测量一下电路,自己维修改造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