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 45MM 反桨不能锁尾,求解:问题解决

楼主(2011-11-23):
新入45MM反桨,换到CP上后不能锁尾,原地一推油门就自旋,换回原厂尾桨没问题,后检查发现所购45MM反桨不知道是否太软,高速转动就变形,导致不能锁尾,求解。。。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7c5e34e1-153b-11e1-9570-0015c55db73d/
预览:

问题找到了,原来装反了,现在装好了,锁尾一流

楼主:
图片

试上传图片

网友:
怎麽反桨比原桨还小???

网友:
貌是45反桨要改7MM电机

楼主:
桨是45MM的,照相角度问题,7MM电机换过一样,感觉45反桨吹出的风没原装的大,JJ已改CM05无刷

网友:
角度问题也没差那么多吧?45mm桨应该比原厂桨大一圈了

楼主:
一样的都是45MM

上图

网友:
没原来好看。。。

楼主:
原厂的脆啊,一碰就断,这个便宜,一个原厂价格可以买5个了

网友:
我也正好想用c05改无刷。说说改了无刷比原厂好飞吗。电调是不是用的老款cb100的尾电调。原厂电改了之后还能用吗

楼主:
改了无刷动力比原厂猛,原厂的电池只能3分钟了,电调就用CB100的LT尾电调,电池换300MA 25C的,可以5-6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