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从电转油,25级32级发动机疑惑

楼主(2011-11-23):
男人嘛!大多数都喜欢发动机的轰鸣声,本来玩电的,现在想弄一油动飞机,在校学生,米不多,就想玩玩25级 或者32级足以,想知道两个发动机在同样油门下拉力相差多少,同一容积油箱,能飞行多久,如果一个星期就飞行30多分钟的话,2.5L装油,能飞一个月吗?有问的不对的地方,感谢指出!

网友:
玩航模的脚步不要太快 简单的说 米不多久不要玩油 而且现在很多人都是开始玩电 然后转油 又转电 因为油太费劲了 往往到后来玩电的 没有其他噪音 就是那种嗡嗡声非常过瘾
你说飞行时间那个都不是你现在考虑的问题 有可能你飞不到30分钟 就已经各种问题 飞不了了 你还是想好了吧 以前玩油的多是因为电池不行 现在电池比油的暴力多了

网友:
玩电的,一般很难失速,因为重量轻,而玩油的,炸了两次都是因为失速

网友:
25和32耗油量并不大,我记得以前飞练习机120CC的油箱大概在8分钟左右下来还有油的。电的门槛要低很多,模拟器飞熟练了,基本电的飞起来都没问题了。油的话,发动机还是要一段时间掌握的,

网友:
油的复杂多了

网友A:
玩15级的吧。我在爽飞,比电的好玩。电的很没意思。一块接收电充好,只加油 我飞了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15级的吧。我在爽飞,比电的好玩。电的很没意思。一块接收电充好,只加油 我飞了一天

这才叫爽飞

电的很难过瘾,总不能买几十块备用电池的吧,有那么多米早就玩油的了
油动的需要很多知识和经验,不过都可以在摸索中一点点积累
多少点初级理论的书看看,什么航空模型发动机原理之类的,当然,初高中物理要是你的强项才行

网友:
三叶15级的引擎我开始没摸到脾气,工作状态始终不理想。放了有半年多没动它终于在有一天,我闲的蛋疼拿出来再折腾折腾吧,就给捣鼓好了从此算是摸到这个引擎的脾气了前后帮人调了不下10套至今都在爽飞中。
玩油动确实需要积累和经验,需要一个耐心调整的过程 不过新手不要怕。这个摸索的过程其实很有意思。航模的乐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