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真正的 五轴 ,怎么还有 3.5 轴的说法呢

楼主(2011-11-23):
有很多网友 不明白什么是五轴联动 ,根据我的研究 ,解释如下 ,请各位大侠斧正
机械部分来讲   ,总共有六个自由度   X,Y,Z,A(绕X轴旋转),B(绕Y轴旋转),C(绕Z轴旋转)

如果只有X——C 的任意二个轴并且这二个轴可以同时运动 就叫做2 轴联动机床
如果只有X——C 的任意三个轴并且这三个轴可以同时运动 就叫做3 轴联动机床
如果只有X——C 的任意四个轴并且这四个轴可以同时运动 就叫做4 轴联动机床
如果只有X——C 的任意五个轴并且这五个轴可以同时运动 就叫做5 轴联动机床
如果只有X——C 的任意六个轴并且这六个轴可以同时运动 就叫做6 轴联动机床

2.5 ,3.5  轴举例说明

如果有 X,Y,Z 三个轴,但是 Z轴要先运动到指定位置 ,XY轴再运动 ,只有XY轴可以同时运动 ,就叫2.5 轴,雕刻机常用的G代码就是2.5 轴的

如果有 X,Y,Z,A 四个轴,但是 A轴要先运动到指定位置 ,XYZ轴再运动 ,只有XYZ轴可以同时运动 ,就叫3.5 轴

从G代码的角度看

我们长用的雕刻机是3 轴联动的  ,但是常用2.5 轴联动
G1 Z1.0
G1 X1.0 Y1.0   这就是 2.5轴联动的

如果是
G1   X1.0  Y1.0  Z-1.0  ,这种就是三轴联动的  ,三个轴必须同时运动到终点

G2   X1.0  Y0.0  I-1.0  J0.0 Z-1.0    这个代码是 以(0,0)为圆心,1 为半径的圆 ,三轴联动的结果是这个圆是螺旋下降的 像螺纹

有些工业加工中心 加了一个第四轴 ,控制系统是 Fanuc 0i 的 ,他支持第四轴 ,好像不支持四轴联动
所以  G代码是这样子的

G1   A1.0
G2   X1.0  Y0.0  I-1.0  J0.0 Z-1.0
这样子就不行
G2   X1.0  Y0.0  I-1.0  J0.0 Z-1.0 A1.0
那么就叫3.5 轴了  ,当然这样也可以加工很多东西了  ,已经非常实用了

超过2轴联动联动的插补算法是很麻烦的, 是各个厂家的不传之秘,我们一般能找到的 插补算法都是 2.5 轴的 但是雕刻机够用了

所以五轴的雕刻机机械部分是可以做出来的 ,数控部分要支持五轴才叫真正的五轴数控加工系统,否者只是五轴的裸机

网友A:
我们长用的雕刻机是3 轴联动的  ,但是常用2.5 轴联动
G1 Z1.0
G1 X1.0 Y1.0   这就是 2.5轴联动的
这个2.5的说法只是我们的说法,其实只是加工工艺的要求,如果做浮雕是可以做到三轴联动的。
不过2.5做出来的东西比三轴联动的精度高点,效率也高点

网友:
说的基本能明白了   说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长用的雕刻机是3 轴联动的  ,但是常用2.5 轴联动
G1 Z1.0
G1 X1.0 Y1.0   这就是 2.5轴联动的
这个2.5的说法只是我们的说法,其实只是加工工艺的要求,如果做浮雕是可以做到三轴联动的。
不 ...

我也是在研究  ,梦想自己DIY一台雕刻机

网友:
G1 直线插补 5轴联动都不是很难   就是  G2   G3  圆弧插补  计算量太大  现在我只想出了 2轴的方法   3轴至少目前我想的用单片机是不可能的,估计只能用 FPGA

网友:
插补算法是数控系统的核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很多网友 不明白什么是五轴联动 ,根据我的研究 ,解释如下 ,请各位大侠斧正
机械部分来讲   ,总共有六个自由度   X,Y,Z,A(绕X轴旋转),B(绕Y轴旋转),C(绕Z轴旋转)

如果只有X——C 的任意二个轴 ...

工业上最高的只有五轴联动,没有六轴联动这么一说,通常为
XYZAB
XYZAC
XYZBC
五轴联动理论上可以达到空间内任何位置任何姿态
五轴以上联动通常为工业机器人关节类一般命名为ABCDEF等等等等,

多轴联动的核心问题就是插补算法,矩阵坐标变换,脉冲分配,运动动态控制等问题,还有就是各种自动控制过程所需的参数配置等,非一个简单的单片机所能胜任的,我们所了解的只是冰山中的一角

五轴联动里面提到的最多的概念就是RTCP功能,即刀具中心点(刀具特征点)保持(Remain Tool Center Position?忘了,不知道是否正确)
HEIDEHAIN称之为TCPM(刀具中心点管理?),激活功能代码为M128,FIDIA为G96,FANUC我忘了,SEIMENS不知道
刀具特征点这里面又有刀尖点(平底立铣刀)和刀具球心点(球头刀)之分,这两点各有各的用途

网友B:
WISDON的软件进行的怎么样了,试用版什么时候出,算上我一个呀
什么时候按照我的设想给我量身定制开发一款软件呀,我还是想对MACH3进行二次开发来应用
我可是什么都不懂呀

网友:
软件写起来容易,调试DEBUG才烦死。

这东西要上机才看得出来实际效果........ 天知道别人开发的时候要断多少刀才能出个没BUG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DON的软件进行的怎么样了,试用版什么时候出,算上我一个呀
什么时候按照我的设想给我量身定制开发一款软件呀,我还是想对MACH3进行二次开发来应用
我可是什么都不懂呀

已经做了狠多了,usb 的接口已经做了  , 常用的 G代码已经支持  ,简单的变量# 宏指令已经支持, 支持子函数嵌套调用3级,图形仿真也出来了  ,  就是很累的,这个东西不简单 ,对于雕刻机应用来说 ,这些基本够用,我还要增加一些指令和功能,BUG 是免不了的  ,只是多和少的区别  mach3 也有bug  ,Windows 搞了快20 年了 还有BUG,我搞程序 10年多了,代码写过有20多万行了,数控科班出身 ,不过就是没怎么用过,只看别人干活,呵呵

mach3 要做彻底的二次开发 ,我是指自己解码 是比较大的工程  ,我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mach3 ,自己做的想有什么功能都可以加上 ,不受其他人的限制 ,开发这样的系统我2005年前就想做,可惜不会 ,但是没放弃这个想法,不知道怎么今年1月份 突然开窍 ,呵呵
我做的时候  ,参考了 mach3 和 Fanuc 0i 的系统 ,会吸收他们的优点,也研究了 西门子的系统 ,我的自动换刀机会用我自己的系统  ,

网友:
我等新手必读

网友:
我搞了几套伺服马达,带驱动器的,不会用不知道怎样测试驱动器。不知有没有热心的朋友帮忙?有偿服务也可以。谢谢!老家伙在这有礼了!

网友:
① 二轴联动:主要用于数控车床加工旋转曲面或数控铣床加工曲线柱面。如图1-4 所示。
② 二轴半联动主要用于三轴以上机床的控制,其中两根轴可以联动,而另外一根轴可以作周期胜进给。图 1 -5 所示为采用这种方式用行切法加工三维空间曲面。
③ 三轴联动:一般分为两类,一类就是 X 、 y 、 Z 三个直线坐标轴联动,比较多的用于数控铣床、加工中心等,如图 16 所示用球头铣刀铣切三维空间曲面.另一类是除了同时控制 X 、 Y 、 Z 中两个直线坐标外,还同时控制围绕其中某一直线坐标轴旋转的旋转坐标轴。如车削加工中心,它除了纵向(Z轴)、横向(X轴)两个直线坐标轴联动外,还需同时控制围绕 Z 轴旋转的主轴(C轴)联动。
④ 四轴联动:同时控制 X 、 Y 、 Z 三个直线坐标轴与某一旋转坐标轴联动,图 17 所示为同时控制 x 、 Y 、 Z 三个直线坐标轴与一个工作台回转轴联动的数控机床。
⑤ 五轴联动:除同时控制 X 、 Y 、 Z 三个育线坐标轴联动外.还同时控制围绕这这些直线坐标轴旋转的 A 、 B 、 C 坐标轴中的两个坐标轴,形成同时控制五个轴联动这时刀具可以被定在空间的任意方向.如 所示.比如控制刀具同时绕 x 轴和 Y 轴两个方向摆动,使得刀具在其切削点上始终保持与被加工的轮廓曲面成法线方向,以保证被加工曲面的光滑性,提高其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减小被加工表面的粗糙

最近迷上恒切向刀架,这是在网上搜到的,比较系统,所说的3.5轴就是红线那种,如车削中心,还有一点得纠正一下楼主,几轴联动和几轴能同时动不是一回事,不能混淆了

网友:
这个帖子 像我等一般人 最好别插嘴

网友(2012-09-21):
挖坟还是有收获的,再次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业上最高的只有五轴联动,没有六轴联动这么一说,通常为
XYZAB
XYZAC

东芝卖给苏联的不是9轴联动的吗?

网友:
8个主轴,32个进给轴的算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东芝卖给苏联的不是9轴联动的吗?

是指上世纪的那个数控螺旋桨铣床吗?那个是九轴,可实现5轴联动的船用螺旋浆铣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指上世纪的那个数控螺旋桨铣床吗?那个是九轴,可实现5轴联动的船用螺旋浆铣床。

记得一直报道的是9轴联动铣床呀,再说是上个世纪的,现在没发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记得一直报道的是9轴联动铣床呀,再说是上个世纪的,现在没发展吗?

现在的五轴和当时的五轴已经不一样了。现在中 国的华中数控不久前才能造出八轴,五轴联动的船用螺旋桨数控铣床。

网友:
2.5轴联动应该是3轴可同时直线插补。3轴联动是3轴可同时圆弧插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五轴和当时的五轴已经不一样了。现在中 国的华中数控不久前才能造出八轴,五轴联动的船用螺旋桨数控 ...

中 国刚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5轴联动软件。但性能不知怎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 国刚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5轴联动软件。但性能不知怎样。

要给中 国企业、技术人员更多地支持,即使现在他们的产品不是特别过硬。国外的企业都是有了上百年的经验积累,中 国起步比人家晚了接近100年。可惜现在给他们的支持不够多,采购人员为了避免担责,只要有选择的余地都不会买他们的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给中 国企业、技术人员更多地支持,即使现在他们的产品不是特别过硬。国外的企业都是有了上百年的经验积 ...

说的是。
1.国家不扶植。2.中 国浮躁的厉害,不完善的东西都会上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是。
1.国家不扶植。2.中 国浮躁的厉害,不完善的东西都会上市。

比如高铁吧,若是有国企和外企同时参加竞标,采购方为了实现风险最小化,那么选择的肯定是名声大的外企。以后若是出现问题,采购方可以说我已经选择世界上最好的了,出问题不应该由我负责。一个产品若是没有市场支持很难发展,想超越国外竞争对手就更难了。

网友:
本人菜鸟一个,看不明白文字,LZ可以上个图说明一下吗?

楼主:
对一个坐标系来说  6轴到顶了  ,

我估计所谓的 8轴 9轴    ,应该是 他有  2 或者 3个主轴   , 每个主轴 有 2个   自由度  ,这样几个主轴可以同时工作 ,提高效率  。

网友:
学习了,虽然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