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泡沫切割电源制作

楼主(2011-11-23):
手上有上个长城电源(电脑用的),不知道怎样进行改造可以进行通电就有电输出。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我理解的是 你需要电脑电源工作是吧··· 最大的插排上 绿色线对黑色线(地线)短接 电源就工作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然后到淘宝找个 LED的单色调光器

楼主:
  成功!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