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LIGN 550E 前后重心测量方法

楼主(2011-11-23):
如题,大伙们是如何对ALIGN系列直机重心点测量的,还有通常的配重方法秘方有吗(不加重飞机重量前题)?

网友A:
抓刹车盘,然后对其说,小样,我找到你的重心了。

网友B:
让大桨和尾管平行,也就是从上面看大桨和尾管重合,然后双手拿着平衡杆,应该能看出重心靠前还是靠后,调重心的话我都是调节电池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刹车盘,然后对其说,小样,我找到你的重心了。

不在刹车盘吧,好像倾后小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大桨和尾管平行,也就是从上面看大桨和尾管重合,然后双手拿着平衡杆,应该能看出重心靠前还是靠后,调重心的话我都是调节电池位置的

ALIGN 550E 说明书上说可以用 2600MAH-5200MAH
我以前用5200MAH感觉超重,电池怎么放都是头重,现在用3000MAH,怎么放都是头轻,真XX**烦!

网友:
有4K的电池卖啊

网友:
把飞机侧躺,旋翼头横着抓住

让机身与地面平行不就完了,然后飞机会以主轴为支撑形成一个跷跷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ALIGN 550E 说明书上说可以用 2600MAH-5200MAH
我以前用5200MAH感觉超重,电池怎么放都是头重,现在用3000MAH,怎么放都是头轻,真XX**烦!

我用4000的,头轻了往前挪,头重了往后挪,很好调的

网友C:
不行就用3300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用3300的电池

3300太小了,不合适,尽量别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让大桨和尾管平行,也就是从上面看大桨和尾管重合,然后双手拿着平衡杆,应该能看出重心靠前还是靠后,调重心的话我都是调节电池位置的

不对吧?
让大桨与尾管成90度,也就是平衡杆与尾管平行。然后双手拿着平衡杆,看主轴是否垂直于大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对吧?
让大桨与尾管成90度,也就是平衡杆与尾管平行。然后双手拿着平衡杆,看主轴是否垂直于大地。

咱俩说的意思好像差不多啊,两个方法都用用吧,都行

楼主:
 我全部换3000MAH了。

看来要换成12S。那个死人凤凰电调那么贵~~

网友:
电池安装好之后抓着大桨夹把飞机测起来,让大桨于地面垂直,完事儿看尾管就知道重心好不好了

网友:
顶14楼。。这是最新的测量重心的方法,亚拓工程师介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