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改过88炮的同好吗?

楼主(2011-11-23):
打算入个1:35的88炮改成电动版的,如何?

网友:
1:35的88炮?那个细节太丰富了。而且体积小,我感觉没有空间给你安装动力系统

网友:
以前发过。日本模友制作。视屏是我转发到YOUKU的。

88炮有悬挂。可改可不改。车架转向一定要改,但用龙的套材不难,因为零件是分模的,田宫的不知道。

另外不要买三合一那套,因为是重力胎,轮胎不是正圆。

带兵人雪地涂装那套轮胎是多片叠加,正圆,适合动力改造。

网友A:
这个带劲  能用号手的板子改吗?

楼主:
号手的估计有难度,龙的6522、6523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带劲  能用号手的板子改吗?

号手出过牵引式43型88毫米反坦克炮,128毫米反坦克炮,150毫米和210毫米重炮。号手的牵引炮分模都很细致,而且是橡胶轮胎,正圆,改动态没问题。

还有150毫米和105毫米的榴弹炮,号手出过,龙也出过,号手的一般,车架比例不对,可以改动态,但龙的精密不少。

号手的8吨级半履带,分模倒是很细,但感觉有两个问题,一是塑料偏软,二是行走部分开模不是很精准,静态的看不出,动态的可能会卡。半履带牵引车还是用田宫或者AFV比较保险。龙的251也不行,8吨没玩过不知道。

网友:
再发一个给大家参考:牵引式重炮。

楼主:
我初步设想改的话可以实现360度旋转及开炮,1:35的确空间比较小。

网友C:
要是有1/16就更好了

网友:
发的视频人家改的是牵引车啊,楼主貌似问的是88炮啊,后面那个炮啊,应该是实现转向和炮管俯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有1/16就更好了
期待1;16!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错,再加上BB和红外~

网友:
88炮难改的,没有放电机的空间阿

网友:
顺便发两张我的88炮

素组+蚀刻片:

上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号手出过牵引式43型88毫米反坦克炮,128毫米反坦克炮,150毫米和210毫米重炮。号手的牵引炮分模都很细致,而且是橡胶轮胎,正圆,改动态没问题。

还有150毫米和105毫米的榴弹炮,号手出过,龙也出过,号手的一 ...

兄弟真专业!能给个意见不    88毫米炮和半履带的组合  买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兄弟真专业!能给个意见不    88毫米炮和半履带的组合  买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你到底是想做静态还是动态,静态的话拼细节无疑是威龙的,不用选~~如要改动态,找找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到底是想做静态还是动态,静态的话拼细节无疑是威龙的,不用选~~如要改动态,找找号子的

哦 机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