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知道FS-TH9X的玩家

楼主(2011-11-23):
我买了一个控,就是FS-TH9X
遥控器
,我想问的是,出了4个比例通道外,其它的通道在遥控器上的什么位子,是开关通道还是比例通道,谢谢

网友A:
对直升机来说,5通道是起落架收放,开关通道,6通道是螺距,7通是陀螺仪感度,8通自己设定,PPM模式没有第9通,后面几个通道可以通过混控实现,也可以在菜单里指定由某个电位器控制,具体看说明书吧。

楼主:
说明书是英文的,所以还是求教各位老鸟,可以说清楚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