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E使用什么舵机合适?

楼主(2011-11-23):
各位大神 30E 使用12元 辉盛塑料齿
舵机
可以吗?另外配40A电调能否够用啊
请各位不吝赐教 谢啦

网友A:
银燕 12g金属齿 (升降、方向) 副翼可以用9G塑料齿舵机.

网友B:
30E,不知道你是飞到何种程度,如果是3D飞行,Hitec 65MG是唯一选择

网友C(2012-04-23):
爆力3D这种舵机根本不行